铣刀痕如何消除?

楼主(2010-08-01):
        做个小压板,发现铣刀痕比较明显,是否机床有问题?还是加工方法有问题?请给位指教了!

附照片

网友A:
砂纸,磨床。

楼主:
大家加工完都有这个么深的铣刀痕吗?用手摸有明显的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纸,磨床。

网友B:
用大直径刀盘一刀过 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視符你是什么材料, 由左起第二刀軌下方出現較深的應是 (Z 軸) 跳動引至

是否用較小的鑽銑床, 或是十字工作台加工的嗎?:loveliness:

网友:
机床刚性不够,减小点吃刀量。改变加工路径。切线方向切出。。

楼主:
谢了,材料是Q235,估计是小床的刚性不足,第二刀确实吃刀较深。怎么叫切线方向切出没明白。

用的16的小床

用的16的小床

网友:
那床絕對足夠  是用鑽咀索頭夾刀嗎?

网友:
刚玩铣的话手动走刀都这个样的!除非是自动走刀.不过刀纹还是有的,明不明显而于。

网友:
刀具,夹具,进刀量,机器活动部件配合的旷量, 机器刚度, 安装牢固度,地台主,被动的震动。。。。。。。这一切都会影响。

网友:
那图是装夹不正,走刀到后面吃刀过深吧?光整加工要高转速,小吃刀,那样光洁度要好些,另外Q235材料没45#钢的光洁度高

网友:
在最后光面时,装把锋利的刀具,
主轴用上800+挡速,
吃刀量小点0.2MM 左右,
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直径刀盘一刀过 就好
就是,Q235的料你要光洁度上去也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