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编码器坏了

楼主(2010-08-01):
MSMA082A1C电机后面的,刚开始时偶尔会报警,后来开机就报警,拆开看是玻璃盘崩了一小点。2500P/R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找不到换啊。磁栅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现在用个86步进电机代用着,机器那个慢啊,F只能上到2500,3000都会堵转啊。

松下电机后面的

松下电机后面的

玻璃盘崩了小小一块

玻璃盘崩了小小一块

网友:
啥原理啊 用点胶修理上

楼主:
有这样的胶吗?光电原理,像鼠标混轮一样。我也不确定是这个崩口问题,因为驱动器开机时无论电机停在哪一个角度它都可以转+-30度左右就不动了,这个崩口在不在检测点都一样,然后电机发热,最后报警了。但有时等它转到差不多30度还没报警时用停下手大力转动电机它会跳动一下又能正常。按理说如果是这个点坏了应该转到这个点上才报警才是。

网友:
费了 别想了 俺有 USA 的全新2500线的 便宜转让一个给你好了

楼主:
我的是11条线的,具体的我也不懂。

楼主:
给你发验证信息了

网友:
我的网络问题了 发图发不上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谁有这样的编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