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调的热缩套为什么很多都把散热片封在里面了?

楼主(2010-08-01):
我手头两个电调,一个是好赢40A,刚买的,散热片都被封在热缩管里面了,这个是不是影响散热,不处理能不能正常安全的工作呀,知道的【朋友说下。
我是很想把散热片上的那块热缩管切掉,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A:
正常情况封在里面也能保证散热。也有很多人DIY的,把热缩管切开窗口利于散热的。

网友:
厂家给你包上的你还担心什么呀,也没听说好赢的电调散热方面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为了防止灰尘进入电调内部。散热主要是传导热量,

网友:
没问题的,因为电调散热靠两样东西,一是电调上的散热片,二是靠大桨旋转产生的气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封在里面也能保证散热。也有很多人DIY的,把热缩管切开窗口利于散热的。

我就是开窗口的,效果不错!

网友:
估计lz最想问的是:如果把热缩膜去掉或者开个口是不是比不开口散热效果要好

楼主:
呵呵,我觉得就应该开个口子,也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厂家这样设置自然有他的道理··自己割了DIY画蛇添足·

网友:
电调我是自己割开了改造,散热效果一流.厂家当然不会从耐用的角度出发,过了保修坏了正好再买新的电调,促进一下经济发展阿,买了 东西老不坏,经济怎么发展?GDP怎么提得上去?

网友:
DIY就是要有探索精神,厂家一般会注重成本外观等方面,而我们关注实用,切开散热会好一些,反正我的35X都是能摸到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