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里面有水

楼主(2010-08-01):
机器为尽快活塞压缩式 20个大气压,每天开机2小时以上,机器储气罐里面有很多水,放水螺丝又在机器下面,不是很方便,,想D一个能存5升左右的油水分离器,,,大家有现成的方案或是建议,,多提啊,,,等着各位朋友的帮助呢

空气是有一定湿度的,一经压缩就会产生水,这也是沙漠中取水的一种重要手段。无可避免。
想要解决此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空压机后端加装一台处理量略大于空压机产气量的冷干机。事半功倍。但是要投资成本

楼主:
有**的地方各位老大们请谅解,论坛发表信息,实在很困难,,我表达的意思,如果各位老大没有详细的明白,我会一一解答

网友A:
这东西叫二联体,是接在气泵气包出气口上的,接上之后现出的气就没水了,一、二百元吗,
但不是接在气泵的进气口上的
气泵气包里的水要定时放的,如果不方便,可以做一联接管引出,在引出管头上上一阀,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叫二联体,是接在气泵气包出气口上的,接上之后现出的气就没水了,一、二百元吗,
但不是接在气泵的进气口上的
气泵气包里的水要定时放的,如果不方便,可以做一联接管引出,在引出管头上上一阀,就好办了。

对的,我们公司里在气包引出管上装了一个定时定量排水电磁阀,与机器同一电源,气动配件的地方有买,不贵,可以调节间隔时间与排水时间,现在的人懒,哈哈

楼主:
当空压机停止工作的时候,储气罐里面有水,我的想法是用我画的简易图的装置把水给停留在本装置里面,,从而可以直接放掉,,不知道合理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是可以,这个只是后处理吧?让出来的压缩空气没有水而已,但是储气罐里还是会有水啊,还是要放水的

网友:
除非你把这个装置接在气包的排水口,但那是不建议这么搞的,进气口应该是接在气包的中上部的,不如把排水口接长到外面,加个阀方便

网友:
进气口 加分子筛就行
不过这个做法是工业的
不知道 小的现实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子筛为何物,,,,要怎么使用,有没有结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在储气罐的前面,,,少些水,,,每次开关,,就不要去放储气罐的了,,,不只是否可行

网友:
没有什么多大用处,我们单位的空压机,活塞或螺杆的气包里每天也要放水的,虽然加了过滤器,冷干机

楼主:
还是看楼上兄弟的那个,,在这个阀门口接出来,加一个电磁阀,用个定时开关控制电磁阀自动放水

网友D:
奇怪,我的小压缩机用了两年,前几天打开放水阀,干得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未知你想

1)是要储气罐內沒水產生

2)是要储气罐內自動排水

3)是要出來的風完全沒水氣

請選擇再說

网友A:
呀,忘了,不用电磁阀,有一种自动放水的过滤器,进口的
我的相机没电池了,正在淘宝的路上,来了拍了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呀,忘了,不用电磁阀,有一种自动放水的过滤器,进口的
我的相机没电池了,正在淘宝的路上,来了拍了你看

嗯嗯,有一种排水器,里面是浮球,家用还可以,容易堵塞,变成半开的或常开常闭的,再加上现在的质量不是太好,我们单位都换成定时排水电磁阀,是一体的,很小型的

网友:
是呀,有时坏,家用还可以,但厂用吗,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我的小压缩机用了两年,前几天打开放水阀,干得很。

这个不知道,小的压缩机可能气量少吧,只知道我们单位的活塞机1.5立方的,有15台,螺杆3.7立方的3台,每天要放水,冷干机的排水都接了定时排水阀,并列入每日巡检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E:

1)是要储气罐內沒水產生(我做的结构就是放到了储气罐的前置,想完成这个功能)

2)是要储气罐內自動排水(自制的装置能把水留在储气罐前面最好,储气罐没水)

3)是要出來的風完全沒水氣(解决了1号和2号问题,出来的气应该没水了)

问题没说清楚,空压机为螺杆式,功率为20mp

网友E:
回复 楼主:

相信你是於工廠使用的

注意 1) 螺杆式出風溫度較高,

         2) 如沒攪錯, 壓力真的到 20 Bar 那么大嗎?

1) 你現在做的是否就是圖中那款一樣的 , 如果是的話, 可以說是沒用的, 因為空氣還未泠, 這是隔不到

方案 是在水隔前將空氣降至約 25度左右, 才入水隔, 效果會好很多 (詳細做法要視看現環境)

2) 佷多人都是這樣想法, 甚至某些工程工司都是這樣造, 效果不好的

3)若以你的方法是沒可能把水氣抽出 (可再試一下)

大膽點說, 這是錯的安裝方法,        就算氣储气罐前加乾燥機 都不能完全乾燥

重點 1 )空氣中水份是要看溫度多小 才會以氣体, 或是液体狀態 ( 可能大部份人都知)

         2) 空壓機出氣溫度不是油摩擦出來的 (是空氣由低壓轉到高壓出來的)

         3)由空壓機到储气罐 第一次從高壓到低壓, 而從储气罐到喉管第二次高轉低壓

            所以如果你要用現有接法基本上是不可能

            除非你在入储气罐前將空氣降至露點, (即0度)再加吸附式的乾燥機, 將空氣水份抽乾至99% 才可實現

            還有一點, 真的是 20 bar 情況更嚴重

            我用手寫板輸入, 無法太祥細講解

            希望幫到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信你是於工廠使用的

注意 1) 螺杆式出風溫度較高,

         2) 如沒攪錯, 壓力真的到 20 Bar 那么大嗎?

1) 你現在做的是否就是圖中那款一樣的 , 如果是的話, 可以說是沒用的, 因為空氣還未泠, 這是隔不到 ...

 ,我单位3台螺杆机现在安装是这样的(3.7立方,压力是0.74Mp,),机器2用1备,每路都是螺杆机-粗滤-1立方储气罐(水较多。手动排水,每天3次)-精滤-冷干机(大部分的水排除,自动排水,大概5分钟间隔排水10秒)-管道-用气点油水分离器(残余的水截留,手动排水,水不多,2、3天排一下)-使用,供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没想到空压机里面这么复杂,,,机器是工厂用,带了几台CNC,多台磨床,严重气压不够,现在正在串联,,等40的回来了串联好了后,可以考虑买干燥机了,,谢谢老大们的详细回复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严重气压不够,现在正在串联))

如果空氣不足應加大容量(儲氣罐)而不是加大壓力

因為加大每加大 1 bar 時, 相對用電是以倍數上升 , 應以你機器所須壓力加 1~2 bar 已ok, 如不能的話就是供量不足

网友:
想要除去空气中的水分,必须先降低空气温度的,气泵后接个冷干机,冷干机就是利用空调压缩机降低空气的温度,水自然就冷凝了,通过电磁阀定时排水,很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