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诊断!关于电直 主齿 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0-08-01):
我的JJ上次爆了以后,发现机身抖动厉害!检查了一下主轴 没有弯曲!主齿倒是扫了几个齿!!!主齿会影响机身抖动么?

第一张!

第二张

复制

复制

楼主:
顺便小问一下!机身抖动还需要检查那里???

网友A:
先把大齿换了再说

网友:
哥们你的是九鹰的齿轮吗?

网友B:
主轴、横轴,都是抖动的原因。

主轴你怎么检查的?就知道没弯?只要偏心0.5MM就能抖到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横轴,都是抖动的原因。

主轴你怎么检查的?就知道没弯?只要偏心0.5MM就能抖到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

我是放在玻璃上 滚了一下 路线很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大齿换了再说

对!
震动的原因太多,一步一步查

网友:
记得一个帖子里说的好,拆掉大桨和尾桨,加油门查看震动,这方法很好使的。

网友:
扫齿也能坚持?

网友:
我的450大齿扫了一个齿都有影响,你这都扫一排了怎么可能没影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