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驰30级 好吗? 看来很便宜。

楼主(2010-08-01):
淘宝上全套才卖1980.
问一下,这款飞机的性能好吗?

网友A:
不清楚。。。。没通过。。。

网友B:
淘宝有HIROBO30连发动机才1200左右,这个可以考虑一下,你说的全套才卖1980,那么配的东西一定很垃圾。控可以买华科尔的2801pro, 这个好用,不贵。

网友C:
飞机再便宜也几乎可以忽略,就算飞机不要钱白送给你,和花钱买一台普通主流机的差价顶多也就两三千。
但除了飞机,一个一般的陀螺就差不多上千,遥控两三千好的上万,主流一点的舵机配齐也差不多上千,还有燃油耗材等等,实际上算下来飞机白送给你省下来的比例也不是很大。

网友C:
我的50的配置也不算高,但正常飞起的时候算算也花了将近一万,飞机本身的价钱只占了小头

网友D:
1980全套?!?!!建议你还是放弃吧!飞机炸了事小,伤到人后悔就来不及了

网友E:
又是阿宾哥的吧?老牌大pz。

网友F:
原帖由
x2001
于 2010-8-1 20:21 发表
又是阿宾哥的吧?老牌大pz。
 现在这个年代了,还有人要上当呢!垃圾人卖垃圾货!!!

网友G:
配个差不多的都要1W。不然就玩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