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警报器变淑女了

楼主(2010-08-01):
刚买回来的电量警报器像个泼妇一样,嗓门有90分贝,今天早上出去3D的时候从飞机上甩下来了,掉地上摔了一下,变淑女了,只有30分贝了。。。 我很囧。。
这个东西这么小,也就几米的高度~~~ 那个喇叭也太脆弱了

网友:
20来块钱,再买一个呗!

网友:
我买的蜂鸣器要捅一下才发出声音

网友:
蜂鸣器被骟了! 再买一个公的!

网友:
呵呵,报警器那东西坏了就坏了吧,本来就几个劣质元件组合的。如果想修,打开壳看看有没有沙子阻挡震膜。如果看不出外伤,估计就不值得修了。

用遥控器来定时吧,比报警器管用。我以前也买了这个,后来扔在一边没用它。对比后还是觉得定时下机是最方便、最保险的。

网友:
电子市场几毛或一块一个,买来换上就行了~注意正负极

网友A:
电脑公司很多那种蜂蜜器·他们是用在主板上面·我们电脑开机 滴的一声就是那东西发的·
直接买个换不就可以啦·

网友:
被淑女骗进来了!~

:loveliness:

网友:
电脑公司可没蜂蜜卖,哥们!~~

引用 网友A:
电脑公司很多那种蜂蜜器·他们是用在主板上面·我们电脑开机 滴的一声就是那东西发的·
直接买个换不就可以啦·

网友B:
在控里拆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里拆个出来

好主意

楼主:
哈哈,拆开黑壳壳捅了一下,淑女满足了,叫声有70分贝了,讲究用用了
还是以后换个好点的控比较好

网友:
用有源蜂鸣器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拆开黑壳壳捅了一下,淑女满足了,叫声有70分贝了,讲究用用了
还是以后换个好点的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