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模拟器伤不伤控啊!~``````````

楼主(2010-08-01):
拿DSX7练 模拟器一天准备练习2个小时会伤控?有的人说伤有的人说不伤大佬们能给解释下?要不要买个天6来练习模拟啊!~

网友:
电位器磨损吧

网友:
电位器都是有寿命的,只要摇杆动哪怕不开控都是损耗电位器寿命。如果你不在乎电位器寿命的话就无所谓。
不过就算你一天2小时,这控也能用好几年,到时候基本上可以换个新控了。

网友:
DSX7伤不伤我不知道,反正我的天地飞6练了2年模拟器现在右手遥感中立点已经开始有间隙了

网友:
天六什么货色,DSX7什么货色。好的控都用10年以上的

网友:
磨损一定是有点的!

但玩个几年是不成问题的
到时你早就换控或者退魔了都说不好
何必去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说实在的,对于新手,如果是为了练习模拟器特意多买一个练习控有点得不偿失,除非你用的是14MZ一类的。

网友:
电位器磨损是有的,但不在乎那很小的磨损···

网友:
你怕就买一个ESKY的控来练,也就是几十元的东西

网友A:
当然伤了。
淘宝上随便一个usb的假控 全新的也就一百多 。usb的嘛其实就个pc手柄,接上后设置也很简单,总的来说比真控方便,也保护了真控

网友:
一般来说 你用什么控来玩真机 就用这个控来玩模拟器 不然手感会不同的

尤其是高档控 和 低档控 手感差很多 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伤了。
淘宝上随便一个usb的假控 全新的也就一百多 。usb的嘛其实就个pc手柄,接上后设置也很简单,总的来说比真控方便,也保护了真控

严重同意,淘宝很多五合一的模拟器,百多元就可以飞几大主流软件了。至于有的人说手感,我觉得上了真控,手感很快就可以培养的了。

网友:
等控快报废了,你的技术也很好了,你光算一个DSX7千把块,没算技术不好炸机维修的无底洞!哪个合适自己再算算就知道了,东西买来就是用的,何必在意那么多?

网友(2010-08-31):
买来是要用的``

网友:
已有真控就不用另买USB控了。千多元可用五年以上的话每天只要...........,值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需讨论,不要真控的人直接退魔算了。

网友:
最大的悲剧不是控磨损了,是控没磨损,飞机也不会飞

楼主:
谢谢大大  模拟练了20个小时了现在 可以航线 和倒飞悬停了 真机也有2驾了

网友B:
电位器应该可以更换的吧 放心用吧 魔界估计也就这玩意耐操!

网友C:
除非你拿控开培训班,不然忽略不计的.....理论上有磨损,但是基本不太影响寿命.

网友D:
什么东西使用都有磨损,可是你学习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