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4G6,4#6外转的有福,有新款相因电机可以用了

楼主(2010-08-01):
4G6 1S 常用的一款涨价,没米就在网上收到一个新款的C05,参数如下.就当一次小白鼠,从taoba买来试了一下,效果真不错,用原厂的电调+20T,跟005差不多的动力,只是要把螺距3,4,H调低2%,不然电调,电池要发高烧.按原厂设计这个电机低KV值的推力最高可以到170g.此电机的潜力不错,只是WK原厂的电池与电调不行,不能发挥最高水平.但是飞悬停,高速航线足够了.
C05XL Micro Brushless outrunner 10800kv

Specification:
Weight: 6.8g
Kv: 10800rpm/v
Size: 24 x 13.9mm
Max current: 4A/40W
Current: 4.2V/0.82A (No load)
Shaft: 1.5mm
Shaft length: 7mm

与HP08 2S对比

与HP08 2S对比

上机色调比软相配

上机色调比软相配

楼主:
KV10800 *20T  = KV13500*16T

网友:
不错!!!把连接也放出啊!

网友:
HXX很奇怪,机机开发速度奇快。它的内转子电机超级烫,也不开发一款好用点的外转子电机。

网友:
这个价格真是经济又实惠啊!   正有需要! 谢谢了 !   赶紧买一只.

网友:
嗯!楼主!"!跟005差不多的动力,只是要把螺距3,4,H调低2%,不然电调,电池要发高烧."   这个我不明白,  什么是005?

螺距3,4什么意思? 怎么设?
H调低2%  默认是多少的? 怎么设?
不调,为何电调,电池会高温?   另外,这个外转C05发热劲不?

楼主:
WK-WS-12-005是华XX4G6的的原装电机,WK-WS-12-003是华XX4#3的原装电机,我的用的2801PRO控,4G6把原厂的螺距3,4,H ,3点调低一点,不然电调与电池要发烫.主要是螺距大了,供电电流大,电调与电池受不了.另处C05XL发热还正常,飞完5分钟不手烫,是老电再长电池就要大肚了,到时进一批新电再试

网友:
看看留下记号,为以后做准备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   我用2602的控, 我想.不设螺距, 把齿轮20T换为18T或16T,可能就解决大电流问题了,对不?

楼主:
用20T主要是提高转速,转速低了像4G6这样机器很难控制,还是调螺距好些

网友:
楼主! 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     20t齿轮是买电机配送的吗?  还是自已买的?在哪有买? 什么规格?  多少钱? 买齿轮会送螺丝胶吗?

楼主:
20T齿轮是原来买了。不知道买电机那点有没有,没有你只有在Taobao搜一下了

网友:
这颗电机是3.7v的吗? 用感来说说

我现在hp06s 16T齿 20c电池 感觉很烫手 其他没啥!不过听说 hp6s v2(kv15000)的工作温度是设计的高 极限可以到120度 是安全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的在70度说话!可能是转速高的缘故吧!

网友:
长期高温,电机寿命肯定短的

网友:
电机要是达到70度,那不得了,电机可能会烧,或是电机寿命明显变短

楼主:
C05XL比HP06sv1版好一点,但扭力比不上HP08V2 1S,他的重量在两者之间,根据厂商提供的低Kv测试表,推力在90克左右是它最的推力功率比,用16T对付4#6还可以,但是我是想用在4G6上,需要高转速,大扭力,用起来还是有点勉强,只有提高电机的功率,降低效率,满足4G6的要求,测试中发现只有电池C数高的,电机温度还可以,低C数的电池,电池,电调,电机温度都高,现准备找点好点的电池再试。还有这个电机与原厂电调配合相当好,不用焊接,直接把引线插入电调的接线座上就可以用,而且没有起动问题。

网友:
C05XL刚到手了, 三根线是怎接的? 接错了会不会烧的?

楼主:
可以直接线头,插入电调接电机的座了,三根线没有线序,如果电机反转,其中两根线对换就可以了,等试好了在给电机引线焊一个插针

如图

如图

网友A:
谢谢! 刚试了一试, 电机好很猛,空转一会,座有点温度哦 但不热,转那个方向先不管。 本想给它配4G6原厂的14T齿轮, 咋知道孔小了  装不进去!郁闷啊! 不知道什么规格的。配HP08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刚试了一试, 电机好很猛,空转一会,座有点温度哦 但不热,转那个方向先不管。 本想给它配4G6原厂的14T齿轮, 咋知道孔小了  装不进去!郁闷啊! 不知道什么规格的。配HP08的可以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33052453 这个可以

网友:
好东西,赶紧买两只

网友:
记号,两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