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充充电器哪个品牌和型号的控制精度高

楼主(2010-08-01):
国内山寨的就不用提了,能做到10mV左右就谢天谢地了。
目前看到cellpro的一款10s串充,据介绍平衡压差能做到1mV以内。
应该是目前看到控制精度最好的串充。就是并充也很难做到这个精度。

网友:
精度确实很重要,但是充电电流更重要。10A单路不能满足我大部分需求。10A/5c=2000mah,(别追究单位了各位……)也就是说2000mah是它的能力上限。

看看EOS0720i NET3吧。20A单路,12bit测压单元。但是12bit能到几位我也不清楚……一般我都是冲到100%然后TCS设为STOP,即一到满点电压就停充,电池电压会下降一点低于4。2v/cell,这时候再用对电池寿命有好处。

网友:
X6吧!功能超级强大

网友A:
1mV 真的没必要。10mV 都无所谓,单体之间的差别远大于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V 真的没必要。10mV 都无所谓,单体之间的差别远大于这个精度。

所以我觉得,只要别充过4.2v,就可以了

网友:
cellpro 10s似乎只能充锂电池,这个很不好,毕竟生活中还有其他类型电池,0720似乎还是0615好,不过新款又一直不出来

网友:
我最近也想买充电器,但是一直挑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V 真的没必要。10mV 都无所谓,单体之间的差别远大于这个精度。

魔鬼出自细节,从一点上的高精度对充电器整体的精度可见一斑。

网友:
引用 楼主:

魔鬼出自细节,从一点上的高精度对充电器整体的精度可见一斑。

呵呵,提个小建议:

千万别拿充电器的显示分辨率当回事,找个六位半的表(Agilent 34401,Rigol DM3068 之类)量一下就知道那玩意有多么不靠谱了。

网友:
分辨率 vs. 精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LCD上显示 4.201V,不代表能精确到1mV,只代表能分辨1mV的变化,而此时很可能实际电压是4.158V,此时误差1%,对普通充电器而言已经属于优秀水准了 。

换言之,虽然显示到1mV,但末位完全没意义,摆在那只是给用户个心理安慰:loveliness: 。

如上例所示,倒数第二位误差也相当大(显示0,实际很可能是5 ),最多做个参考,不可当真。

OK,回到主题,充电器追求精度,这本没有错,可一旦过度,就舍本逐末了。

网友:
有10MV 的精度就足够. 充电器截止的再精准, 电池没那么精准,也没有意义.
电池配对容量要求也只是10mAH的误差, 一放电, 充电器那个1MV 就一点没有意义了.

网友:
大电流是王道

网友B:
选Hyperion0615吧,不是最高档的,但是属于价格能够被大众负担的起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Hyperion的保有量这么多的原因吧。

德国的那个Schulze虽然好,但是太贵,属于小众高级玩家的,咱老百姓玩不起呀。当然德国货的质量和做工永远都是best bang for your bucks。

如果飞90电机,为了快速外场充电似乎还是要选千瓦级的才好,PowerLab 8算一款,但是这个充要同时同步充2个6S接起线来还是有点麻烦, 而且记得看到它的牌子是CellPro,不知道是不是跟大陆的CellPro是一家厂OEM的?  所以对这个充电器我还是在观望。

目前我在等待Hyperion的0720i S Duo3,双路,每路500W,可以2C充一组(2x6S 5000) 90机的电池,接线跟0615是一样的,而且有PowerLab 8的价格在那儿竞争,这个的价格如果不会超过450刀的话,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

网友:
楼上。

Schulze 是目前性价比最低的充电器。性能也没什么,功率/电流/放电能力..... 样样不出彩。性能不行,只好在功能上玩儿花活,弄点便宜的memory chip 做噱头。

KW 级充电器另一选择是 icharger3010B,国货里面除 Hyperion 之外最好的,IMO。Revoletrix刚放出PL8做Beta Test的风,icharger 就推出了性能接近的产品。

Hyperion 新品动作稍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Hyperion0615吧,不是最高档的,但是属于价格能够被大众负担的起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Hyperion的保有量这么多的原因吧。

德国的那个Schulze虽然好,但是太贵,属于小众高级玩家的,咱老百姓玩不起呀。当然德国货 ...

$279.9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79.95

楼上是说 500WX2 的未来产品么? 两路输出可以并起来成1KW or 40A 么? 可以串起来成 14S 1KW 么?

如果可以倒是个很灵活,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说 500WX2 的未来产品么? 两路输出可以并起来成1KW or 40A 么? 可以串起来成 14S 1KW 么?

如果可以倒是个很灵活,很好玩。

不可并
0720i-NET3-SDUO, 7S + 7S, 500W + 500W, 20A + 20A (独立通道)
1420i-NET3  14S, 20A, 550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79.95

好价格,无敌了。

什么时候正式上市? 一定要买一台,和手上的0615一配,外场就能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说 500WX2 的未来产品么? 两路输出可以并起来成1KW or 40A 么? 可以串起来成 14S 1KW 么?

如果可以倒是个很灵活,很好玩。

如果要1KW 40A你就直接买台PowerLab8应该可以满足了。

不过现在好象很少有人用12S或者14S整只的long stick了, 就算90级别的电直也是用2块6S比较简易,2块6S灵活度比较高, 再说充电器本身可以单独充也可以同步充,更提高了电池使用灵活度啊。

网友:
我用icharger106b 功率还不错!售后也满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1KW 40A你就直接买台PowerLab8应该可以满足了。

不过现在好象很少有人用12S或者14S整只的long stick了, 就算90级别的电直也是用2块6S比较简易,2块6S灵活度比较高, 再说充电器本身可以单独充也可以同 ...

已经买了,等货等了仨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买了,等货等了仨月.......

哈, 是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定货,是一batch比一batch贵,价格不断上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价格,无敌了。

什么时候正式上市? 一定要买一台,和手上的0615一配,外场就能搞定了。

最近会上市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