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想说受你不容易!!!

楼主(2010-08-01):
2009年5月25日购三叶46H直机发动机一台,经过磨合断续飞了四桶油,在前期正飞时曲轴轴头断开,2010年7月28日11时33分又通过淘宝购得一台,回来后马上安装上机磨合,启动正常,一加油,转速升高,只听咔的一声熄火,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不转,打开后检查成了下面这个模样,三叶!本来对名族工业颇有希望,但这个事情如何解释,强烈要求给一个说法!!!

网友:
好水的货。。。。我都不敢买了

网友:
46H应该有活塞环的吧,怎么这款没有

网友:
我玩的是油直,所以不敢涉足叶哥。如果是油固倒想会会叶哥,究竟有多牛~~~~

网友:
三爷的价格有差别很多,我都怀疑廉价的是不是2等品在卖

网友:
这种东东我是不要的, 没米就不玩, 只流口水; 有米就上OS的或更高档的. 你算是幸运的了, 只是坏了东西,没伤人, 否则这霉倒大了!

网友:
省钱的结果

网友:
为什么0S或YS 的出问题就没人说风凉话呢!

网友:
“为什么0S或YS 的出问题就没人说风凉话呢!”
因为OS、亚拓的出问题少得多, 并且也一般不会象楼主说的接连出问题。你看这个三叶的活塞杆,比一张硬纸能厚多少啊?!好象连活塞环都没有!即使不坏,也是个短命鬼!

网友:
OS\YS虽然也有问题出现,但出现的频率相对少很多。且,人家的发动机材料确实好,可靠性高。这是不得不承认的。

网友A:
看看那些圖片  有一些疑點
第一: 直升機用的活塞沒有活塞環因該不是直升機用的發動機,判斷是飛機的,高轉數設計。
(是不是三葉ASP飛機充當直升機賣,高扭力作不出來用高轉速代替,這樣就太胡扯了。)
第二:聯桿斷裂是軸承卡死吧,是下方斷裂。

結論不管怎樣卡死,聯桿不應該斷裂,出廠時聯桿已經有裂痕了。

网友:
我倒 这玩意儿  都断?? 呵呵 没用三爷的东东

网友:
我也断过一个,到处都买不到,后来一咬后槽牙买了OS50,好用好调。
省钱有时候就是费钱的开始,悔呀,多出来一个三叶52的钱都够买个OS55了,只能以后注意了

网友:
好水的货

网友:
有钱就上OS,没钱就别玩油直,省钱的后果就是花更多的钱

网友:
这是因为润滑不充分导致联杆和曲轴发生了沾连,于是在活塞动作时连杆就断裂,不信你看曲轴上还沾有联杆里铜套的金属末。这种情况可以是贫油和油料配比导致!任何两冲程发动机都可以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2010-09-13):
我的S52H坏的跟你的一样,后来买了一根换上

网友:
LZ买到的是正常三叶,不坏反而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些圖片  有一些疑點
第一: 直升機用的活塞沒有活塞環因該不是直升機用的發動機,判斷是飛機的,高轉數設計。
(是不是三葉ASP飛機充當直升機賣,高扭力作不出來用高轉速代替,這樣就太胡扯了。)
第二:聯桿 ...

没有绝对,我见过YT的55发动机连杆也爆了,和这个爆的大同小异

网友:
另外,楼主的标题貌似有点问题,我是受不了,你是受你不容易,有才啊

网友:
我的asp52断了曲轴。呵呵

网友:
用过3台三叶,一切都好,关键看个人技术啦。老外对三叶评价还不错,不信可以去国外查查

网友:
三叶46H两台用了两年,除化油器固定螺丝滑丝外没发生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