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450的问题,·标题要长~~~~~~

楼主(2010-08-01):
问一个菜菜的问题,尾传皮带送了的话怎么紧啊 还有 额 横轴弯了 更换时应注意什么么?各位老鸟帮帮忙啦 我第一次炸450 好心疼。。

楼主:
帮帮忙啦

网友A:
皮带松了把尾管往后拉就可以了,横轴的话拆的时候注意别掉了里面的垫圈,装新横轴的时候注意上螺丝胶

楼主:
谢谢 额 拉尾管 是指将尾波箱向后拉 还是将尾管与机身连接的地方向后拉啊?

楼主:
还有 刹车盘是活动的么?

网友B:
刹车盘不是活动的,尾波箱向后拉或尾管与机身连接的地方向后拉都可以,但要注意这两个地方都要保证加持力,不能拉得太过分,拉后重新上紧时注意尾桨与主浆垂直

网友:
换横轴时一定要注意止推轴承左右两个盖子的有方向的 一个孔径大点 放里面
还有一个孔径小点 放外面

网友:
这两个一定不能放反了 孔径大的要跟桨夹一起转的 放反了可能导致横轴磨损 如果横轴垫片不合格的话可能会射桨·······

楼主:
晕了 拆的时候注意点怎么拆的怎么装上去就行吧

楼主:
还有 刹车盘的螺丝好紧啊。。。我晕了 螺丝拧花了 没下来 刹车盘能自己转 应该没事吧?

网友C:
把刹车盘拆了吧。。。这个是浆夹杀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