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摇杆+adsl modem

楼主(2010-08-01):
市面上有几种BCM6358芯片做的adsl modem,这种芯片的modem很强大,带jtag接口,可以自定义程序,还带USB接口。

我设想用游戏手柄插到adsl modem的usb口上,然后利用modem的wifi网络控制wifi接收的机器人小车。这样速度和带宽都很大,从54M到1M都随网络情况而定。

这样的控制方式就是双向数据都很富裕,毕竟有54M嘛,最少也有1M。缺点就是稳定性差了点。

如果做无线机器人控制,相信这样的方式是不错的。适合野外控制,不用背个大电脑了。

网友:
用在飞机上才不浪费带宽

网友A:
USB分主、从设备,你确认你说的芯片的USB接口是主接口?这种外设级的东西,99%的可能是从接口。
wifi的距离是多少?
网络传输的带宽高不代表实时性高,虽然估计延时不大,但是数据的延时是否具体的考虑过?54M/S的带宽不代表54M的数据从生成到接收完毕需要1S。
野外控制就要考虑用电,WIFI的用电量如何?WIFI如何抗干扰?依照用途,数据加密是否要考虑,怎么加密?

楼主,想法挺好,但是不去实际学习,空有想法是不能当真的。

网友:
WIFI的距离有限,屋子里玩玩还行,野外恐怕不行。不考虑距离的话,其实用蓝牙可能更好,我见过一个蓝牙机器人,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分主、从设备,你确认你说的芯片的USB接口是主接口?这种外设级的东西,99%的可能是从接口。
wifi的距离是多少?
网络传输的带宽高不代表实时性高,虽然估计延时不大,但是数据的延时是否具体的考虑过?54M/S的 ...

bcm6358有多个usb2.0接口,还可以接usb1.1设备。如果直接插一个遥杆(游戏手柄既可),linux系统就能识别出来,另一个usb接口可以空下来,也可以插个u盘存其他程序和log
其次,adsl modem上有wifi,控制的距离根据无线设备的功率和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一般在100至800米左右,802.11a 1M线路环境下,距离最远,根据我在空旷地带实测的数据可以达到400米左右。2.11g 54M环境下数据量最大,但是距离也最短。所以用来控制小车之类的环境上还是值得玩一玩的,最好的还是多舵机设备,毕竟网络上有卖32舵机控制器。
至于耗电的问题我已经测试过了,12V 1.9A 24HR小型铅酸电池可以供adsl modem使用超过18小时(电池有点老了)具体时间没测到。但是搬运很方便,电池只有一瓶矿泉水大小,重量也很轻便。
最后说数据加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毕竟你是要用adsl modem改成一个小型服务端,根本不连接internet,所以也就不怕别人连接。当然你要在modem内至服务程序,难道服务端口连接后不需要密码验证吗?你可以设计成ssh验证,也可以设计成auto验证,所以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
这里最重要的环节其实是adsl modem可以让你存的数据空间并不大,还需要修改系统。这需要重新编译linux内核,可能需要加内存,还要写专用程序以支持客户端(被控制端)的连接。然后就是控制动作的执行等问题的设计。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软件问题啊!!硬件方面所谓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大家不如帮忙想一下软件应如何实现。

网友:
楼主确实是有备而来。那我就乘机请教2个主要的问题。
这个芯片带到底是主USB口还是从USB口,如果只是读U盘之类的功能是不算数的,USB的主驱动还是很复杂的。
到底能不能保证数据的实时传输?要证明,不要感觉。

还有,你这样的光有想法是不大可能有什么人响应的,因为很明显,你只是提一个想法,然后就指望别人帮你实现,这是不现实的。如果你确认能做出来,就自己动手做吧。

楼主:
博通免费提供所有源代码,所以usb驱动也不是问题,只要linux内核重新编译的时候加载上游戏设备的支持既可。
经过几天的设计和思考,我认为这个设想可以否定了,尽管理论可以实现……
因为成本和实际使用效果之间不成正比,设计过于复杂,客户端成本过高,基本的一算,大概一算要近8k rmb,稳定性又太差,工作量又太大,我一个人至少要做两年才能搞出实物来。这是一次失败的设想啊!

网友(2010-10-01):
一个事实是WIFI不是给移动目标开发啊的,小车还可以,跑的快点的船和飞机基本无法通信

网友:
视频展示在wifi网络中, 通过魅族M8控制小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1NTQ1ODQw.html

网友: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1NTQ1ODQw/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2010-11-04):
如果大家组成小组的话或许进度会快一点,楼上的是强人啊

网友:
希望有更多的人进来讨论过,对可行性进行论证,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

网友:
遥控的最大要求不是带宽而是实时性,或者说qos。没有qos,带宽再大也没有用,给你个1g的带宽,一秒钟让你收到2gb的数据,下一秒彻底歇菜,啥数据也没有,再过一秒又给你2gb,然后又歇菜。。。带宽是够宽带了,1gb啊,可是在遥控上没有用。

网友:
UAV能自主飞行,只是传输一些设置命令的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