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已经在8楼更新图)

楼主(2010-08-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沙发  交给别人

网友:
这个我知道,那个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废品收购部淘了一个开关电源,准备做雕刻机的电源。
输入220V后,量输入端电压  不到3v。
而且变压器会响,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输出不到3V?高频变压器会响?怎么个响发?拆开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有没有开花或怀孕的,检查是否有短路的,检查取样电阻数值有没有变化。清除电源内部的灰尘,再通电试试

网友:
都锈了,死多活少!
修着费劲!

网友:
如果不懂电就不要盲目拆。里面的高压电容会有存电。安全第一。

网友:
估计是输出短路、取样电路有问题、功率管有问题。没图不好说

网友:
接上负载试一试,这种大功率电源一般不能空载,会产生保护的

网友:
量输入电压不到3V?是量输出电压吧。

网友:
把电路板拆出来,两面清洗干净,吹干后再通电试一试,特别是那个小板子

网友:
仔细检查,看有没有虚焊的元件和焊盘

网友:
不懂的话比较难搞

网友:
听样子,整流滤波没什么问题,楼上说的对不懂想修难,没图纸维修也难。测出的3V电压很有可能是虚电压,不足考虑,
简单一点小窍门:功率线路损坏的可能性最大的元器件是一些大电流,高电压,高频率,高温,先测量这些元件,如开关管、模块,开关管(模块)附近的电阻等。输出整流二极管。
   没找到有短路,开路的元件,就找启动电路、集成,要是能找到这个集成资料,基本上维修成功的可能性约有八成的样子。
    维修时输入220V上先串个60~100W灯泡,有经验的可看灯发亮的程度就能知道电源处在什么状态。这时可以挑开取样电路短时工作测量,挑开取样电路能工作,但输出电压一定会超,这表明故障在取样电路上。

网友(2011-05-09):
引用 网友B:

大哥,现在满版已经是你顶的贴子啊!!人家还怎么看贴啊!!!

网友:
先查右边的大功率三极管,然后查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