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不听控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01):
昨天刚装成品轻木330,翼长1。42米,机长1。43米,动力JBA56级甲醇机,全重3KG。刚开始配13寸桨,感觉震动大,起飞后一直调整飞行大约1分钟后,感觉飞机不受控制,迫降。换12寸桨,没震动,但还是不受控制,起飞后转弯时头朝下,拉不起,没尾旋,起飞前检查升降正常幅度也够,控测距正常。最后炸机,我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视频来了

网友:
看似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转弯时,翅膀和地面垂直,失去升力,所以旋转炸鸡。副翼应该向右打一点。

网友A:
两次高度下降很快的时候都是翅膀和地面垂直,练习模拟器没有啊?多练模拟器,省钱。

网友:
太短暂了

网友B:
老兄,你的接收机机的电池放在什么位置了?会不会是太靠近发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的接收机机的电池放在什么位置了?会不会是太靠近发动机了?

第一次试飞(水泥路面)在机翼后端,后感觉重心靠后机头轻了,所以第二次(红土地)就把电池改放在发动机后5厘米处机翼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高度下降很快的时候都是翅膀和地面垂直,练习模拟器没有啊?多练模拟器,省钱。

这个操控手是我们市的玩固定翼和直机高手,我相信他的技术,他以前飞过SU26油机,也是1。4米,56级甲醇机,所以我才叫他帮我试机!并不是高度下降时就有问题,起飞就感觉飞机不受控制,一直在调整飞行!

网友:
既然第一次飞已经发生失控现象了,不排除故障还要继续飞,你们那高手水平真够高的~~~~佩服!!!

网友:
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
LZ并没有错。只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飞起来,没有考虑的太多,才导致了这次本可以避免的炸机!!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是LZ的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从技术层面让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么好的飞机,可惜了!

网友C:
请别怪我说话难听,毛的高手,有个词叫冀尖失速知道不
飞机离地时空速不够,这机的冀载荷过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速

第一个起落不作评论
第二起落:
1,起飞时明显的冀尖失速姿态,只是升舵小,动力跟上了,所以没事
2、起飞后转弯时没有足够的空速,加上没有有意识的控制府仰,直接导致螺旋,诱发也是冀尖,还混杂了垂直失速,这种机这种情况神都9不出来

这机要想不出事,起飞时至少让它再跑10M再拉舵,空中转弯要保持大油门小坡度

http://6.cn/watch/62475.html
看看06年飞的E300,60级的飞机,全重也没到3KG,看看当时我们的转弯空速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别怪我说话难听,毛的高手,有个词叫冀尖失速知道不
飞机离地时空速不够,这机的冀载荷过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速

第一个起落不作评论
第二起落:
1,起飞时明显的冀尖失速姿态,只是升舵小,动力跟上了,所以没 ...

兄弟 毛的高手 这话说过了
高手不高手的 我们自己清楚 只是我们这边少有飞油固的人 起码他的技术水平 在我们认为是没话说的!
你的技术分析的很彻底 一针见血 但是你说别人的时候有考虑过人家看了会是什么感想!
你的水平大家也没见过 难道你的朋友发贴说你是高手 我也说屁的高手 你高兴不

网友:
哈哈,是不是飞机加速后突然减速,飞机会扭一下,好像要失速的感觉,看来是发动机没装好,右拉和下拉都不够!

网友:
哈哈,是不是飞机加速后突然减速,飞机会扭一下,好像要失速的感觉,看来是发动机没装好,右拉和下拉都不够!因为你换了大浆,我认为机身的反扭矩会增大。所以飞机左倾斜。

网友D:
可能是设备问题,失控,控拉距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设备问题,失控,控拉距离试试

测了控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刚装成品轻木330,翼长1。42米,机长1。43米,动力JBA56级甲醇机,全重3KG。刚开始配13寸桨,感觉震动大,起飞后一直调整飞行大约1分钟后,感觉飞机不受控制,迫降。换12寸桨,没震动,但还是不受控制,起飞后转 ...

第一次迫降后,试拉力时,把飞机竖起来,小油推大油门就熄火,两次。要一直大油门竖就不熄火。

网友:
第2录像 空速不够

地速不高  空速更低

网友E:
飞机太重了,整到3KG,52的发动机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机太重了,整到3KG,52的发动机不行的!

这架机子准备油改电,得配多大的电机呢??

网友:
起码要配的5060电机!!

不过说真的,第一个起飞都这样啦!不解决问题,继续上天,不炸就奇怪

网友:
谢谢LS兄弟,下次。。。。。。。。哦这个希望不会有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