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 450 500 什么牌子好些啊

楼主(2010-08-01):
各位大哥 450 500 什么牌子好些啊这个要求麻 就是飞得起来 价格不要太高 尽量就行4000↓ 谢谢 提供 答 案 的大哥与大姐

楼主:
补充下问题 固朗与泰世 的450 哪个好

网友A:
泰世貌似没有450 只有425吧
4000块钱了都,直接买亚托喽

网友B:
山寨一点都不好,直接买YT450SPORT就行,省心可靠

网友C:
炸了后还不是要换山寨件。只要别买冷门的就行。炸了连山寨件都没得换

网友D:
450得有:
亚托
RAVE
X-CELL
500的:
亚托
JR
4000基本都能买到

网友E:
LS,你说的机型,似乎…………………………………………

网友F:
有钱就上亚拓吧

网友G:
LZ找块石头在上面写上450,再找块大点的石头写上500,然后拿着往天上扔

网友H:
直接买YT450SPORT就行,再加一个控,华科尔2801,4000可以的,当然还要买一些配件,电池,充电器等等就可能不够了,呵呵

网友I:
一千多d控,二千多d鸡鸡,勉强上亚拓...如果是菜鸟,不推荐山寨鸡...

网友J(2010-09-09):
恩 还是亚托套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