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老手飞FUTABA 2.4G 失控 请大家来分析原因

楼主(2010-08-01):
控是10C,TM-10 ,617fs,dualsky3548,油机浆10*6。 好盈60A。

失控时表现,没有油门以及方向。速度中等。机头以70度角插向大地,拉杆无效。整机操作无反应。本人飞航模10年。100%排除技术原因。

失控后排查 舵机完好。当时已经失去动力。电调完好。

距离约为200m。场地为中山市孙文公园。估计场地周边无线电复杂。草坪约300m*300m。周围是马路。失控时,飞机在马路上空。直接炸在马路上,差点打到车。

请大家来分析原因。

网友:
诶,可惜了。我飞450用T8也碰到过舵机不动的情况,至今也不清楚原因,不过熄火开关是可以切的。但是3个斜盘舵机都不动,炸完检查是完好的。我晕

网友:
会不会是接收机,没电!!

网友:
比较像是接收断电,电调那边没问题吧!

网友:
昨天我炸机就是因为舵机卡死了。晕

网友:
彻底的失控,接收机会有失控保护,就不会有类似楼主的情况,有可能是接收机供电的问题。

网友:
10年前就有人说过,出来飞是要炸的
这就是原因

网友A:
应该是2.4G被干扰了,2.4G频段太拥挤,WIFI、蓝牙、AV、一大堆我就不说了,你在市区飞行,出现被干扰的概率极高。

fakir说的不准确,失控保护不一定能救机,特别楼主这种机型,靠失控保护没戏。

网友:
遇到带图传的FPV战机了

楼主:
炸了之后检查,,油门线没有松动的痕迹。接收机断电的猜测基本否决。
好盈完全正常。

楼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10*6的油机浆太重,导致电机超负荷,导致电调超负荷保护。导致无动力输出。导致失速,导致无舵效。

网友:
接收机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10*6的油机浆太重,导致电机超负荷,导致电调超负荷保护。导致无动力输出。导致失速,导致无舵效。

我认为不太至于,感觉就是接收机瞬间断电,要么就是频率干扰了,楼主用这个控的接收再飞一个kt之类的飞机 在原地方再飞试试 一一排除

楼主的120级f3a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4G被干扰了,2.4G频段太拥挤,WIFI、蓝牙、AV、一大堆我就不说了,你在市区飞行,出现被干扰的概率极高。

fakir说的不准确,失控保护不一定能救机,特别楼主这种机型,靠失控保护没戏。

我的意思说有失控保护,是指舵机的反应不会像这种炸法,不是说可以保护不炸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dualsky3548,好盈60A……
炸了之后检查,,油门线没有松动的痕迹。接收机断电的猜测基本否决。
好盈完全正常。

油门线?双天3548?好盈60A?油门线松动?

网友:
没发现么!2.4G   200米左右还不错 也很危险了!

直机很少飞那么远的!    电固 买个大九吧!老实的玩PCM 高调的跟风2.4G!

网友:
大部分问题感觉还是出在接收机上。。

网友:
当时气温是多少?

网友:
感觉似乎不太像失控啊

网友B:
孙文公园放 太危险了吧

网友C:
我跟朋友用DX7飞500 ,LOGO600 也貌似失控炸鸡 莫名其妙无动力

楼主:
不失控的话,完全OK,毕竟飞了10年了。期间还有一趣事,孙文公园周边都是芭蕉树,高啊!头一次降落,机翼和芭蕉叶来了个亲密接触!

网友D:
呵呵
楼主要测量一下飞机上所有舵机的工作电流
我估计的可能性是BEC保护了,原因在温度
温度来自2个地方,一个是环境温度,一个是
BEC超负载产生的温度。
这个貌似正解。绝不是干扰。干扰一般只会跳舵失控,你飞机一动不动下来了,不太像干扰。
楼上还有一位说大动力不要用BEC的,关键要用好的电调,都有低压保护,发现电压问题时自动降低油门供电,首先保证控制。

网友E:
我可以很负责告诉你!电调的问题。完全保护。BEC都断电!
跟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F:
应该不是控的问题吧

网友G:
大动力的飞机应该用独立的UBEC。
至少多一道防护,即使电调烧了,舵机依然受控。

网友H:
太阳风暴

网友I:
2.4 G被太阳干扰??

网友J:
如何排除接收机供电插头在震动下偶尔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只要不能完全排除,就存在此可能。

网友K:
我 曾经和楼主有过相似的经历~!6EX,什么都查完了。
最后你猜是什么原因?
2.4g的天线中间的铜接头不够长,没有与控完好的接触。换了根天线就对了。

楼主:
老大。我的是futaba TM-10的高平头,那个天线不能拆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