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s90 请进,有关自改有刷电调.

楼主(2010-08-01):
1.用舵机改.这是几年前两位高手分别在这坛子发的图片,我保存下来了,现供你参考,我自己也改过,可以的.但电路板最好是用好的舵机上的电路板.

电调用舵机电路改制,10只场效应管并联,用一个铝片散热,并在铝片中接入水冷铜管,使用后电调微热!

楼主:
2.用空模单向有刷电机电电调改

这是空模电调原样(去皮,大概20A),上面只有一只功率管3803或其他MOS管.这种电调价格很低,十多块到二十多块一只.

拆去功率管.

这是另一面

封上透明热缩管,这就是自改单向有刷电调的控制板.功率管另置.

背面

左边线通接收机,右边线通数只功率管并成的扩流组.

网友:
我也是看不懂。楼主再搞张清楚点图上来看看吧!很有意思!

网友A:
LZ能把电路说得更详细一些吗??看了10分钟没看明白~~

楼主:
3803功率管.左脚为信号输入脚,通控制板.中脚为输出脚,通电机.因此脚与功率管背的金属片相通,我一般都将此脚剪掉,电源负极接到功率管金属片上或散热器上.右脚为电源(负极)输入脚.

并联后的功率管,你需要多大负载电流就并多少只功率管.黄线为信号线,黑线通向电池负极.注意,红线是用来捆扎的.

另一面,焊在功率管金属片上的黑线是输出线,通电机.

这是自改电调的全貌,白色插头是电源插头,电源插头的两边是有刷电机插头.黑为负,红为正.

这种电调本人改了好几个,这是另一种功率扩流组的组成方式.因本人的表达能力极差,可能不方便您理解,只好边问边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把电路说得更详细一些吗??看了10分钟没看明白~~

实在抱歉,那线路图不是我搞出来,是前几年两位高人在电机调速器版块上发的.我不会解释,只会做.

网友:
   万分感谢
刚刚在我自己以前存的图纸里看到一个布雷艇的图纸,突然想到有天看见您发的一个帖子,好像是同一个艇,赶紧搜索K兄您的帖子,谁知道一搜出来就看见您的解答了哈,呵呵真巧。
谢谢K兄无私分享哈,我已找到本地一个懂无线电子的模友,相信根据K兄分享的经验基础上,会很快改制成功,到时一定向K兄汇报成果,再次万分感谢  :
K兄这个帖子不光是对我很有帮助,相信很多其他模友也会有用的哈。好贴!!!

楼主:
我在这里收益不少,有机会当然也要毫无保留地贡献一点体会.

网友B:
LZ 从图纸看好像只能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不能调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从图纸看好像只能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不能调速,是吗?

我按舵机改第二方案做是可以调速的,只能单向.电路图中,电位器之上的1K和3K两只电阻,是用来代替舵机电位器的.

网友(2010-10-18):
舵機i改的理論可以雙向嗎?

网友(2012-05-22):
已读。准备改。用来做野外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