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接收机的电池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0-08-01):
老鸟们看看,油机的接收机的电池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离发动机有要求吗?太近了会不会有影响?谢谢了

网友:
哈,你的电池线有多长?没影响的。

网友:
要看你飞的是什么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鸟们看看,油机的接收机的电池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离发动机有要求吗?太近了会不会有影响?谢谢了
大多在油箱后面。也可用它的位置来调重心。电池合不要碰到发动机,防止振动因起接触不良。

网友:
甲醇机电池放那没影响,可用来调整重心位置

网友:
楼主的好象是甲醇机,不用担心火花干扰的,处理好接收机和接收电池的减震就好  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