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选JJ,请各位老鸟指点

楼主(2010-08-02):
新手入门,目前初步选定了两款JJ(都是大小适中的机型,不喜欢太小的JJ,450又太大,怕不安全,一两年内不会考虑)

1、四通道的 华科尔 UFLYS,无刷,金属旋翼头,三维陀螺仪,淘宝830大洋。

2、六通道的 ESKY E512 King3, 000016,无刷,塑料旋翼头,淘宝835大洋。(貌似6通的把螺距固定就是4通的了?)

两个JJ的配件貌似都不便宜,买回来肯定要先模拟器一个月以上才敢飞。

有没有大侠飞过这两种JJ的,从优缺点方面给予评价!

现在很纠结,不知道该选那种,请有经验的老鸟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华科的漂亮,好飞,但配件贵,esky现在只对外出口,配件难找,能找到的都是假冒产品

网友:
一个都不适合新手!鉴定完毕!

网友:
首先要自爆现在的水平,如果以前飞玩具3通的,那么建议先玩玩lama或者210,然后260,等到爽飞260后就可以直接上模拟,再上250或者450了~(花XX的机器做工的确好,但是不建议新手上,炸鸡成本太高)

网友:
先模拟器练练手,然后室内4#6,室外450

网友A:
我用的是 华科尔CB180Q 推荐华科尔 遥控器不错而且 4通的华科尔灰机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华科尔CB180Q 推荐华科尔 遥控器不错而且 4通的华科尔灰机都能用!
2801pro的确不错~

网友B:
要上华科尔,控就买2801PRO,机机选4G6S,六通,小是小了些,但能天天在家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上华科尔,控就买2801PRO,机机选4G6S,六通,小是小了些,但能天天在家飞。

还是喜欢稍微大点的飞机,飞起来有感觉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喜欢稍微大点的飞机,飞起来有感觉些!
大鸡鸡么就450呀...看你的语气,应该不是菜鸟..4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