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发动机

楼主(2010-08-02):
刚买的600。带新的OS55。前几次很好启动。这几天老是启动不了。把火头换了还是一样。把启动器电用完了还是不启动。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刚看见这位模友,我都忘了把副油箱支架发给你了,不好意思。

就你说的情况来看,不太好判断,我说几个可能,你看看检查一下:
1、淹缸,如果启动前过早放开进油即可造成,而且亚拓原厂的油管关壁过薄导致油管卡子基本封不住油,本人采取更换油管处理,一般启动时会有起动机转动困难的情况,要将机身向加速管一侧倾斜,再用手转动启动杆至阻力不再过大即可再次启动;
2、加速管内积油,怠速过长时间再熄火会导致加速管内积累过多的燃油燃烧后的积液(润滑油居多),影响到排气的效率也是造成启动困难的因素之一,所以,飞机落地尽量减少怠速时间并稍大油门利用发动机高速转动的排气压力将过多积液排出即可;
3、二合一故障,二合一的接地一端有虚接、脱落的现象(接地环线夹夹持不紧,这里就对亚拓的加工质量不做评论了)导致点火电路不能形成有效的点火回路,会使得火头根本没有点火的条件,这个怎么弄就简单了,不用说了吧?呵呵。

网友:
我的每次启动前,先不接点火电,开在油门,启动器转一下,听声顺畅了,再关小油门,接点火电启动,一般,一火就来!

楼主:
恩。我去试下。谢谢大家。

网友:
怠速富油了

网友:
三個油針沒有調好吧,看看發動機說明書,在努力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