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外丝横轴是否就不需要改浆夹轴承了?

楼主(2010-08-02):
看到某品牌有4MM外丝横轴,两端上的是3MM螺母,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那么费力改浆夹了吧?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效果如何?

楼主:
25元4根。。是要比普通的贵一倍,不过方便。象YT这样的机型,改装3MM外丝时,轴承或者浆夹一不担心弄坏还是很心疼的。如果炸机不多,用这个还是满合适的。

网友:
这种横轴不行,我买了3包,根本就不能用,两端螺纹还是M2的,基本上找不到合适的螺母,一般螺母只有3道螺纹左右,稍加力100%滑丝,即使是不锈钢的M2止泄螺母也一样不行
,要用外丝就买谷德的原配4mm外丝横轴,两端螺纹是M3
~~这种外丝横轴可说是模型史上最差的设计

网友A:
   多亏楼上提醒,偶差点买了。。。

网友:
这玩意要射起来,比内牙射的还离谱,关键是螺母质量差,而且用M2的螺母,也太不靠谱了

楼主:
麻烦地板朋友PM我个谷德的连接看看。换轴承的确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不过我已经为了换轴承,损坏过3个浆夹了。如果有这种4MM横轴两端是3MM外丝的可供选择,我觉得价格不大还是可以选择的。至少可以用在PRO和SPORT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亏楼上提醒,偶差点买了。。。

嘿嘿,看来我这贴跟的及时:loveliness:
那天我给你几只谷德你试试看,我觉得挺好,忘了你现在玩pro,这个还用不上,有些短.用在V2,V3上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地板朋友PM我个谷德的连接看看。换轴承的确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不过我已经为了换轴承,损坏过3个浆夹了。如果有这种4MM横轴两端是3MM外丝的可供选择,我觉得价格不大还是可以选择的。至少可以用在PRO和SPORT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94552835
网上的图片和实际不一样,实物图片我这个帖子里有,不过不能用在pro和sport上,要短一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