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辆虎王诞生了(2楼已上视频)

楼主(2010-08-02):
第一次改造大比例坦克,借鉴了坛子里很多同学的经验,少走了不少弯路,在此标示感谢

改造项目包括:
1、改扭杆悬挂(1mm弹簧钢丝+快速连接器+5mm铝杆+5mm铜套)
2、改虎王专用铜波箱
3、随动轮改同轴(500电直主轴一根)
4、改金属履带+金属主动轮+金属随动轮
5、加金属设备仓,并把开关全部改到底座侧沿,装上盖后正好藏起来看不到(用装修剩下的吊顶铝扣板一块)
6、换3500毫安电池
7、改涂装(三色迷彩+斑点+彩粉旧化)
8、天线改回正确位置
9、炮塔改360度旋转
10、发动机仓加金属防爆网

总共用时一个礼拜,每天下班加周末时间,累啊。
个人认为改扭杆悬挂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配合金属履带和加重车身非常棒,我改完全车重4.2公斤,行进起来重型坦克的感觉就出来了,稍后我会上视频
另外那个铜波箱还是非常不错的,扭力很大,分量也很足,估计波箱就有一斤多重。稍微也会上越障的视频
不多说了,上图

电池盖保留,充电时可以直接连在车上充了

电池盖保留,充电时可以直接连在车上充了

楼主:
涂装好的效果

彩粉旧化还没有彻底完成
用消光剂+锈红彩粉做出来的铁锈效果很好,而且附着力也不错

悬挂测试

改了铜波箱和大电池,扭力提升明显

网友:
非常棒!强作!

网友:
斑点大了点,轮子好像被你洗过了一样,

网友:
最近论坛里虎王很多啊,呵呵,快审美疲劳了

网友:
好啊  什么牌子的 给个连接看看

网友:
虎王倒是不错,就是太贵了,有点不值

楼主:
谢谢各位,不知道按这个涂装应该涂哪个编号比较合适,涂装没有考证过,各位给个建议吧

网友A:
引导轮是怎么改的呢

网友B:
其实光影迷彩在虎王里还是比较多的,编号什么的用不着过分查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光影迷彩在虎王里还是比较多的,编号什么的用不着过分查考的

那我就用205好了,编你后面,哈哈。我的涂装颜色其实参考了你的大作,可是能力有限,很多细节和附件的东西实在搞不了你那么精致了。希望有朝一日两辆虎王能一起出去编个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轮是怎么改的呢

引导轮用的500电直的钢主轴,两头都是空心的,用电磨稍微扩一点点孔径就刚好能把金属引导论的轴插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用205好了,编你后面,哈哈。我的涂装颜色其实参考了你的大作,可是能力有限,很多细节和附件的东西实在搞不了你那么精致了。希望有朝一日两辆虎王能一起出去编个队啊

兄弟谦虚了~我是没自暴过我改的扭杆,没你的细致~你就205号了,以后有空聚会就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顶上去!!!!!!!!!!!!!!

谢谢!又一位虎王高人被勾引进来了

楼主:
回BANK,下班后就上视频

网友D:
好用心的作品。硬边迷彩的技术相当熟练,不过就是迷彩条纹过于均匀有一条粗一点就更完美,虎王带防磁的用光影迷彩的很少见可以说基本没有,不过自己开心最重要,如果像这种斜纹条状在防磁装甲上的迷彩最多见的编号为从炮塔左至右为个位数比如 1很常见然后十字标记然后是两位数字,看上去像列如 1+09  不过斑点最好不要。请教一下楼主的诱导轮同舟杆买来就两头有内螺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心的作品。硬边迷彩的技术相当熟练,不过就是迷彩条纹过于均匀有一条粗一点就更完美,虎王带防磁的用光影迷彩的很少见可以说基本没有,不过自己开心最重要,如果像这种斜纹条状在防磁装甲上的迷彩最多见的编号为 ...

谢谢兄弟指点,这个迷彩是用田宫遮盖胶带一点点贴出来用喷罐喷的,实在累人,后来才发现有种叫拐弯遮盖胶带的东西做迷彩比较方便,以后看腻了就再喷一遍练手。
那个同轴杆实际上是一个空心钢管,里面没有螺纹的,因为随动轮的轴是有防滑槽的,插进去应该还比较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这个迷彩是用田宫遮盖胶带一点点贴出来用喷罐喷的,实在累人,后来才发现有种叫拐弯遮盖胶带的东西做迷彩比较方便,以后看腻了就再喷一遍练手。
那个同轴杆实际上是一个空心钢管,里面没有螺纹的 ...
兄弟客气只是交流我没资格指点你啊呵呵,是4mm的钢管吗?还想看看360度炮塔的图片麻烦了

网友:
你的悬挂真好。

楼主:
不只4mm,大概要7mm了,有人说其实用450电直的主轴比较合适,没有试过。
改360度炮塔没有拍照片,其实就是把炮塔大齿环里面的那个限位齿切成和周围一样的齿就可以了,因为有天线在右后方,所以不会出现超过360度的旋转,只是改完后炮口就可以完全向后旋转了,以后爬虫聚会时蹭拖车坐比较方便,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用心的作品。硬边迷彩的技术相当熟练,不过就是迷彩条纹过于均匀有一条粗一点就更完美,虎王带防磁的用光影迷彩的很少见可以说基本没有,不过自己开心最重要,如果像这种斜纹条状在防磁装甲上的迷彩最多见的编号为 ...

受教了~我有一套洋人的坦克油画,里面的防磁亨虎全是光影迷彩便以为很普遍~

网友:
网速又抽了…

网友E:
会不会太软了

网友:
看视频觉得你这个太软了,而且履带也嫌长啊~~你用的几毫米的钢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太软了

我也有同感。不过,lz已然粉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我有一套洋人的坦克油画,里面的防磁亨虎全是光影迷彩便以为很普遍~
  呵呵以前我为了想上光影迷彩或八爪鱼迷彩甚至很恨防磁,光车多好啊什么涂装都没局限,一带防磁就少了一半涂装,虎王光影迷彩肯定不带防磁的

网友:
不错,效果很棒

楼主:
钢丝用的1MM的,应该软硬还可以,把车体提起来和放在地上,摇臂整体压缩的行程并不过分,主要履带是有点长了,因为改悬挂时将摇臂孔向下移过,原厂的履带不够长了,无奈加了两节。我仔细对比了实车和其他车长的图片,发现现在的问题是主动轮不够高,需要将位置上移,随动轮位置又过高了点,而且有点靠前了,需要向后下方移一点,或者加装履带松紧调节器,这样改完应该履带的长度就合适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涂装要怎么改啊   是先喷一遍水补土把原来的迷彩盖住吗?

楼主:
没有喷水补土,直接喷底色和迷彩色

网友F:
车型不喜欢,做工这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车型不喜欢,做工这是一流

倒,真不喜欢呀

网友G(2012-07-11):
好车,卖掉可惜了,冲这心血,这价要卖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车,卖掉可惜了,冲这心血,这价要卖的。

.

谢谢兄弟的理解和支持

网友:
悬挂很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