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D怎么样?

楼主(2010-08-02):
想买180D但不知道这么样?哪位飞过?指教指教!
还有救市180D能升级成无刷电机吗?
套件得多钱?

楼主:
为什么没人能来评价下啊?
难道都没见解吗?

楼主:
180D适合室外不啊?它的尺寸到底是多大啊?460MM???

网友:
这个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可以的,也一直想进一台。室外抗风能力是相对的:它不能变总距,抗风肯定不如同级别的6通机,但一定会比同级别的大LAMA强很多。无刷改造是可以的,但尾桨仍是有刷的,可搜“信号旗”的贴子看看。

网友A(2010-09-01):
这个飞机我感觉很稳,室内没摔过,因为太稳所以胆子大了,在室外飞到20米左右高被风吹侧翻了,幸好掉到树上。室外低飞可以,高了容易被吹走,我试过拉不回来的(可能我水平问题)。
准备改无刷呢,就是不知道淘宝的无刷转换器好用不

网友:
180D机子新手用不错的改了无刷后很耐飞的,这个机子修很方便,可代用的配件蛮多的。个人感觉比180Z以后出的轴传动一个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我感觉很稳,室内没摔过,因为太稳所以胆子大了,在室外飞到20米左右高被风吹侧翻了,幸好掉到树上。室外低飞可以,高了容易被吹走,我试过拉不回来的(可能我水平问题)。
准备改无刷呢,就是不知道淘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