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电火花加工基本原理

楼主(2010-08-02):
    被加工的工件做为工件电极,紫铜(或其它导电材料如石墨)做为工具电极。脉冲电源发出一连串的脉冲电压,加到工件电极和工具电极上,此时工具电极和工件均被淹没在具有一定绝缘性能的工作液(绝缘介质)
    在轴伺服系统的控制下,工具电极慢慢向工件电极进给,当工具电极与工件电极的距离小到一定程度时,在脉冲电压的作用下,两极间最近点处的工作液(绝缘介质)被击穿,工具电极与工件之间形成瞬时放电通道,产生瞬时高温,使金属局部熔化甚至汽化而被蚀除下来,使局部形成电蚀凹坑。这样以很高的频率连续不断地重复放电,工具电极不断地向工件进给,就可以将工具电极的形状复制到工件上,加工出需要的型面来
    电火花加工特点:
①由于脉冲放电的能量密度高,使其便于加工用普通的机械加工难于加工或无法加工的特殊材料和复杂形状的零件,并不受材料及热处理状况的影响。
②工具电极与工件材料不接触,两者之间宏观作用力极小,工具电极不需要比加工材料硬,即可以柔克刚,故电极制造更容易。
电火花成型加工的应用:加工各种高硬度、高强度、高韧性、高脆性的导电材料,并且常用于模具的制造过程中。

电火花加工原理图

电火花加工原理图

电火花成型工作原理及装置

电火花成型工作原理及装置

电火花成型工作原理及装置

电火花成型工作原理及装置

电火花成型工作原理及装置

电火花成型工作原理及装置

电火花加工过程

 电火花加工过程

网友:
盖楼加分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这下明白了,有钱了D一个??????

网友(2010-09-26):
学习基础概念

网友(2011-03-12):
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工作的过程中电极和工件都是要被腐蚀的。如果电极腐蚀那就死去了原来的形状了,这样如何能加工出原来的形状那?我的想法是在工作到最后模具样子大概出来后再换上新的电极再加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