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控改锂电的问题

楼主(2010-08-02):
今天把我的DSX9改了锂电,心中有一个忧虑想请教一下大家,大家都知道DSX9的工作电压是9.6V以上,但是锂电池冲满电是12.6V,会不会太高了啊?长期使用锂电会不会对控的寿命造成影响啊?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搜索了论坛,好像说要加2个IN4001的二极管降压。
每个二极管能降压0.7V左右。

网友A:
不用加二极管降压。
9.6V是指用8节镍氢充电电池的标标电压,8节充电电池充满电后最高可达12V,3节锂电的标称电压是11.1V,最高可达12.6V,这种使用一点问题也没有。
很多人都是这样用的。
相当,你加2个二极管,增加了供电系统的复杂性,也增加出现故障的机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二极管降压。
9.6V是指用8节镍氢充电电池的标标电压,8节充电电池充满电后最高可达12V,3节锂电的标称电压是11.1V,最高可达12.6V,这种使用一点问题也没有。
很多人都是这样用的。
相当,你加2个二极管,增 ...

赞同赞同

楼主:
感谢藤椅的答复,那我可以放心使用了呵呵

网友:
放心用!大概能增加50%的使用时间!而且供电比原装电充足!

网友:
新的干电池大约1.6V,8*1.6=12.8V
锂电池充满12.8V
呵呵,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确实也听说不加降压线出问题的,小概率事件,应该属于RP问题

我的9XII加降压线了,EX-10没有加

网友:
加了降压线在低电压告警时似乎比较有用

网友:
出个馊点的注意,买上5块新的锂电池,一块一块用。
用完马上充电,充好后放着。等电池自放电。如果你用的不是特别频繁的话。等第5块用完,第一块电池的电压也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