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昨天射浆了

楼主(2010-08-02):
大家帮忙分析下射浆原因吧。昨天晚上在家给电池放电,就让450上放,大浆以最慢的速度转,慢的手碰过去都不会有问题,突然一声响,浆掉了出来。。。。。
小弟百思不得奇解,如果是高速射浆还可以理解吧~~~

另外后来把浆装上去后,发现垫圈少了一个,不知道有问题吗?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没上螺丝胶吧

楼主:
上了的呀,上个月才拆下来打了螺丝胶的

网友:
那个铝环一定要装上的,不然抖动比较严重。

网友:
还好啊,是低转速

网友:
锂电池不用放电的.......................

楼主:
老鸟们说满电存放电池要坏的,我有个30C亚托原电就是这样坏的

网友:
我当初也是给电池放电的!结果那块锂电很快就挂掉了!

少了垫圈一定要不上,要不抖得厉害,或者双桨!

网友:
1、要放点电,否则长时间存放容易怀孕;
2、垫圈一定是要的;
3、射桨因为之前已经有松动。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的楼上正解。。。
UN-A6 没放电功能,实在不太方便。。

网友:
我的电池总是满电存放的,现在好几块电池都怀孕了,不知还能用吗,请老鸟指点。

网友:
估计是你的横轴螺丝没有上到底。

网友:
回复 网友A:

A6有放电功能哦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