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大脚折腾了,请教兄弟们我要如何才能折腾它呀

楼主(2010-08-02):
我的HL3851-2大脚,现改成HSP 75A双向电调,好盈3650(540级内核)电机。装好后在家里试了约两分钟发热很严重,和电机接触的胶件都冒青烟了(还没有装散热风扇)。后来为电机电调分别加装了一个12V1.8A的小风扇,拿到外面试了两圈,起步一顿一顿的几秒后速度提升跑得很快。试了两圈一共可能有半分钟,车子就不动了。转向正常,抠动油门扳手车子不能前进后退,但是电调上的LED灯会随控的操作变动。请兄弟们帮看看是不是电调挂了呀  。我可是刚装上还没有爽玩呀,车子怎么就这么难搞呢?先谢了!

楼主:
糟糕了,发贴是选的是大脚版块呀,怎么到了房车区了咯。请版主大人帮移一下行吗?我不能更改了,第一次发贴有点乱下次一定注意。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看看呀,懂的人出手救一下我咯!

网友:
玩 直机的飘过

楼主:
飘过的也感谢了...

网友:
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过热保护基本排除。没有装散热风扇时在家里跑胶件都冒青烟了还没有保护,而这次我只是跑了最多半分钟,加上风扇后这点时间不会太热的。

网友:
楼主表述我没看懂,什么叫“和电机接触的胶件都冒青烟了”?
一个风扇都不装也肯定不会这样
无刷起步时确实“起步一顿一顿的”,对于无感无刷这个没办法解决
另外楼主的电机KV值多少?电池是什么?初步我怀疑是KV值和齿轮比不合适哦

楼主:
多谢军医呀! “和电机接触的胶件都冒青烟了”就是我还没有组装上散热风扇时在家里试了一下,才大约两分钟就看到有冒烟了。我以为是电子设备挂了,拿起仔细一看是与电机接触的胶件过热冒烟了。
我的电机是2400KV,电机上标的是17.5T,我实际上是配了一个12T的电机齿。电池用ACE 2200 25C 两块并联。

网友:
配置没问题
过热到这么吓人的地步,我也是第一次见,电机可能有质量问题,看看能不能联系你的卖家
KV2400的3650额定电流不会超过60A,如此之烫,你用手摸过没?应该是电机有问题导致过流了,然后再跑,可能电流超过电调上限,电调直接烧毁或者过流保护了

网友:
我的3674额定电流100A,也没出现过把电机架烫的融化

楼主:
多谢军医!我昨晚想检测是哪个设备出问题,我把手上的XXD70A电调(电固用电调)与电机联结,用ACE 2200 25C电池和天8控,推油门时3650电机只是一顿一顿的,转不动。大约10秒钟电机与电调联结的线和香蕉头就烫到我不能摸了,幸亏发现及时要不我的XXD70A电调可能也挂了。后来用XXD电调试1:18车用的小内转无刷正常。还有,用HSP75A电调试另外一个内转电机,电机还是不动但是可以感觉到轻微的一顿一顿的振动,是不是电调挂了呀?或者如果电调过热保护,要如才能恢复呢?多谢了,一直以来都是玩电固,对车用的电机电调实在是不懂。

网友:
你的车用电调已经挂了,这种症状是缺一相位,典型的过流烧毁,有能力的话,自己拆开,一般里面有3排MOSFET,其中一排到全部换掉,动手能力差就算了肯定越焊越糟糕

我现在能确定你电机百分百有问题,乘早退货,自己解决的话就是拆开重新绕线了,也很麻烦,我第一个自己绕线的电机就是报废了

网友:
很可能是电机三根线有两根短路,电机电阻本来就很小,用一般的万用表可能量不出来

楼主:
电机昨天已经寄回深圳好盈修了,只是他们说电机不保修要我自已付来回运费,这样合理吗?现在是电调麻烦了,我是5/14左右在深圳一个TAOBAO上拍的,昨天联络到卖家,得到的答复是过了这么久了他也没有办法找厂家了,然后给了我一个HSP工程师的电话让我自已联系。HSP电调三个月不到就过保修期了吗?有点郁闷!我今天联络一下HSP的工程师,他说会加我QQ。等等看咯!

网友:
只要你出来回运费是很客气了

楼主:
杯具了,好盈收了我80大元,加快递是1张毛爷爷了呀。说是电机烧了,需要更换线圈和外壳。和好盈的客服还有刘工发了两天的QQ信息,主要有几点:
好盈客服:1、好盈的电机不保修,无论何时何种情况损坏需要消费者自已出维修费。2、好盈的电机出厂前经过很多检测,电机一定不会有问题。3、好盈的电机只能和好盈的电调配套使用。4、好盈收到的电机型号和颜色都正确,唯有寄件人的姓名不是我的,后来查了一下又说是我的(由此我推测,好盈应该至少同时收到两只返修的这款电机。)。5、经过检测,我的这只电机有强行使用的痕迹。(如果装在车上试2分钟就算是强行使用,那我无语)5、好盈客服问我电机有使用过吗。(不使用过,上帝才知道电机会有问题呀??? )
再后来换成好盈的刘工出来,内容有以下几点:1、电机绝对不会有问题,要维修就得付钱。2、好盈3650 540级的电机不能配HL 1:10的大脚,这样会过载。3、HSP75A电调配好盈3650 540级别电机不能上3S电池,只能用2S。4、好盈对于这款电机的介绍并没有说可以用于1:10大脚上,好盈这款电机的功率不及好盈无槽的380级别功率大,用在大脚上烧了是正常的。
下面是我的疑问,并没有从好盈那里得到答 案,请兄弟们帮看看:1、好盈3650 540级电机,配HSP 75A电调,上3S电池,上1:10车在家里试1分多钟就烫塑胶件冒烟。我认为是电机有问题,但不知是否正确请老鸟诊断下。2、这款电机按好盈的说法不能用在大脚上,是否正确。3、之前我的XXD 2814烧线圈,冒了好多黑烟,但是这次好盈的电机我并没有看到有烟冒出来,是否内转电机烧线圈是没有烟的呢?
第一次改装车,第一次买好盈的东西,遇到这种情况有点心寒!但是爱好不能丢呀,有兄弟有遇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吗?请介绍一下处理经验。

网友:
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魔友有没有同样类似的情况,如果有,不能排除是好盈的问题

网友:
它折腾你折腾得累了,你就可以折腾它了。。

网友:
说实话维修价钱不贵,好赢电机本来就贵,收你80很好了,模型就是暴利产业,我修个飞速达,厂家收我100,外加来回运费40
最好查一下好赢3650功率多少,不能用在大脚上么?我也是HL大脚,3650+60A电调没有问题,而且我的3650也是分散绕线的结构应该和好赢一样,3S和2S都试过
不管怎么说,车上空转就发热到这个地步,100%电机问题,我估计是生产时候有一相绕线错误
建议楼主要么换2S,要么把齿轮比改大,换小电机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