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对转齿组太容易坏,怎么办啊

楼主(2010-08-02):
飞越450对转齿组上轴承的下面有个限位,但太薄弱,很快被磨平,然后齿轮组就向上窜,不能用了。各位机友有什么好办法让它耐用一些吗,如果换个冰人一体尾对转齿还有这个问题吗,求解,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好办!换直驱啊!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想换轴承都没有办法,感觉结构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C:
我的从来没坏过啊

网友D:
换了冰人的狂操都不会坏

网友E:
我就是冰人的,扫了塑料齿后自己去订做了铜齿,彻底放心了

网友F:
磨平是因为装配质量不好,没上轴承胶,自已拆开搞一下就好了. 不过,FY的对转轴极差极差!, 比铁丝还软且细.很容易磨损,我拆开发现问题后, 用报废的尾轴截一段, 再上好胶,从此就太平了.

网友G:
速度换。。省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