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豹子的4级内转子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0-08-02):
想问下,和同级别的FSD和飞高比,同动力组,动力差距是多少?(都是3660的,看了下功率要豹子的高200-300W的样子)

网友:
可比性不是很高,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 我是指性能,没说价格。:loveliness:

楼主:
4极的要强很多么??同电压下是不是4极的扭力大点,2极的转速快点呢?没搞明白这2个的区别。。。。

网友: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可比性

网友:
出差回来顶一顶

可比性还是有的, FG跟FSD比性能高些 但不会高很多 打个比方,假设FG效率是85% 那么 飞速达可以到80%以上。

FSD3674 跟飞豹4极电机4065比:2370KV 3674跑车 可以上85 KM    2700KV4065 跑车可以上97KM  其他设备相同。

估算飞豹4极电机4065性能近似FG3674电机  或略胜一筹。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来解答下两极电机和四极电机的性能区别啊

网友:
楼上的问题太笼统

要说肯定的回答是: 2极无槽电机比4极有槽电机启动更平稳。同转子大小情况下多极电机扭矩更大。
相信楼上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效率问题。一般情况下2极电机更适合高转速运行,可以弥补扭力不足的问题。这样我们就矛盾了,怎样才能对比出2极跟4极的性能高低呢? 有办法! 那就是实际使用。 我从简单的 测试中发现: 4065豹子电机扭力跟FSD3674扭力相当( 4065电机转子大小18X30MM; 3674电机转子18.5x45mm)  同配置下功率输出相当,但4065电机升温要比FSD3674低,这样可以知道电机在1500W 功率下运行时飞豹4极电机4065要比FSD3674电机性能高。遗憾的是由于设备原因 (我的车模设备只支持4S 电压)未能进行电机极限功率测试。所以在这里无法验证飞豹电机标称最大功率。 只能通过船模极限环境下测出结果。 个人对飞豹4极电机还是比较乐观的:说明中提到有高过载能力,这应该就是所谓最大功率值。在理论上 :电机转子大小相同的 情况下,过载能力取决于电机定子尺寸的大小, 飞豹4极电机的定子与转子的比值偏大,这一点支持了它具有高过载能力的说法。但要知道这类电机的 真实性能还得再具体使用中找到答 案。

网友:
已经有人进行了豹子的船用电机的测试,结果是很满意的,

网友:
没听说过。
不过玩电船的模友又多了一个选择。

网友A:
好久没来了  谁能先解释下 豹子 电机??

楼主:
因为看到以前一个帖子中说有条参赛船不用水冷降温。。。。所以我在想,这个电机的效率到底有多大。。。。产生热量小么说明电流基本转化成电磁能,很少转化成热能咯?是不是极数越多,效率越大,扭力越大,要配的桨也越大呢?同电流 桨大小的情况下是不是2极的跑的快,但是跑的时间短,多极的慢一点,但是耐力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看到以前一个帖子中说有条参赛船不用水冷降温。。。。所以我在想,这个电机的效率到底有多大。。。。产生热量小么说明电流基本转化成电磁能,很少转化成热能咯?是不是极数越多,效率越大,扭力越大,要配的桨也 ...

这种事也就是“参赛船”才干,因为它们只要成绩,不管电机死活。当然前提是至少要活过比赛那六分钟。

网友:
那些船不是跑6分钟的。。。哈哈。。。

网友:
你就直接说是F1E>1KG有不用水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来了  谁能先解释下 豹子 电机??

肯定不是下水就停的

网友:
这个电机上周有人测试过了,性能不错。
反正我打算入手了。

楼主:
我也在考虑啊。。。。想弄2个4级3674装80的猫暴力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豹子电机4磁极没有3674这规格的吧! 不过支持LZ买来测试一下,搞个测试帖子,看看这豹子电机性能如何?

楼主:
我刚淘宝上翻出来的
LBP3674/2370 最大电流 75A 锂电数量 3-6s 最大功率 1700W KV值 2370KV 轴径 5mm 直径×长度36.0×74
重量 315g

网友A:
原帖由
ww134152
于 2010-8-4 21:41 发表
肯定不是下水就停的
我很尴尬。.....

网友B(2010-12-02):
2极电机和4极电机的区别都有哪些不同呢?4极电机最近好像很火,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搜索功能查一下捞,以前这讨论过的

网友B:
没收到呢

网友D:
该类电机以扭力大,效率高而生存
我做了个类似的电机3065 功率近似2极3674

网友B:
3065是什么电机?豹子的吗?

网友E:
应该是船模交易区的那个吧

网友D:
楼上甭管什么电机,你只用知道这类电机大概性能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只管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