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抖动厉害啊。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让尾推顺滑?

楼主(2010-08-02):
最近每周都飞几个起落,但是状态时好时坏。一个是锁尾,KDS800+MD922,我就不多说了。郁闷。
再一个就是抖动。莫名其妙的抖动。我换了主轴,横轴没问题,尾轴也换了,可就是不见好。而且表现在收油门的时候会更加剧烈的抖。提高油门的时候会好一点点。反正我这几次飞,每次降落的时候,练习架上的四个海绵球都不知道抖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尾推不顺滑的原因。因为昨天飞完后,我发现用手推尾推时很涩。回家后加了好多润滑油,感觉好多了。不过没有再飞。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另外我记得上周飞完就打过润滑油啊。难道每次飞之前都要打润滑油?还是说我的润滑油不好?
我买的是那种缝纫机油。

今天我买了一管无名社润滑油,不知道效果是不是好点。

网友:
我觉得后面还是不要上游,灰尘上去后形成的黑乎乎的东西很磨损机子的。我绝得可能是你尾推不顺滑(擦干净,很干净,什么都没)。还有陀螺感度过高,也可以说是922速度太慢

网友:
尾推不顺滑是不会造成你这样的抖动的。

抖动还是要一步步地来排除的。

卸掉能卸掉的东西,然后一个一个往上装,一直到抖动出现的那一个为止。因为有些部件的小变形,肉眼几乎看不出的差错,都会造成机身剧烈抖动。坛子里也有帖子关于排抖的,可及搜索下。

你主轴横轴都换了,中联检查过了没?

网友:
之前飞机抖动厉害,还没离地就快散架的感觉,后来发现,是副翼片重量不一致导致的。换了后就没事了。
震动,需要慢慢仔细排查。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我把整个旋翼头从主轴上拿下来了。上电测试,震动不大,属于高频震动。
横轴是新换的,应该没问题吧。而且最近也没炸过,横轴应该不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