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问题

楼主(2010-08-02):
我的600用OS55发动机。用启动杆用手转就可以转动发动机。用启动器启动就老打转。打2秒发动机才会转一下。是不是离合出问题呢。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启动之前离合器时不起作用的。检查启动杆头是不是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之前离合器时不起作用的。检查启动杆头是不是打滑了

不会。我试了2个

网友B:
单向轴承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打滑

那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我之前单向轴承也打滑过,因为用了粘度大的黄油,后来拆开清洗干净后加上白油(类似缝纫机油,粘度低)后已经用了大半年了没在发生一次打滑现象。。。

网友:
有一次我风扇罩螺丝松掉也这样,不过用手拧也是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