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加强TOPSKY的机翼尖和垂尾

楼主(2010-08-02):
由于场地不好,水泥地
起飞时磨损翼尖,降落时磨损垂尾
没几次就就磨的不成样子了
回来用厚的碳纤布给加强了,这回总有段耐磨的时间了吧!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又轻又耐磨的其他材料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又轻又耐磨的其他材料可以用!

有啊!聚四氟乙烯,就是特氟龙,应该有片材或棒材,超级耐磨!自己在翼尖下面开槽,做个垂直的半圆小滑橇插进去,用AB胶粘好就妥了~垂尾下面可以钻2个小孔直接粘上一小段弯成弧形的0.5毫米弹簧钢丝,既漂亮又不碍事!

网友A:
胶丁!

用在傢伀底下防花地板的那种..有20m.m和25m.m.直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傢伀底下防花地板的那种..有20m.m和25m.m.直径的

家具脚垫用在DLG上不太安全:理由有以下几个:
1.背胶迟早会失去粘性造成丢失(因为脚垫是靠家具的重力压住,不会松脱,而在模型上只是小面积接触,与地面摩擦后很容易松动移位)
2.摩擦力很大,会造成模型降落过程中无法预期的转向,造成二次损坏
3.多数采用发泡橡胶或毡垫,容易聚集尘土,天气炎热的情况下,残留在背胶附近,看上去不够整洁。
当然,临时救急的话,这种东西还是很不错的选择。不过,DLG模型价格不菲,如此漂亮精致的模型上,就算是小的改动补救,也应该尽量做到美观耐用,是不是?

楼主:
看来下一架TOPSKY安装前,要去买特氟龙材料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下一架TOPSKY安装前,要去买特氟龙材料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记得特氟龙材料粘接面要打毛才能粘得牢哦!呵呵

网友:
特富龙就是塑料王,就是不粘锅上的那个涂层,超级不好粘接,502,环氧都很困难。我用它做的推拉索,只能锉一个卡口,让环氧卡住。推荐用那种美纹纸胶带,不会在飞机上留下不干胶,耐磨的话只要再贴上一层纤维胶带即可,大不了飞几个起落换新,

网友:
LS的经验好啊,实用性比较高

网友:
呵呵!特氟龙并非无法粘接,只要用电动工具将需要粘合的部位打磨毛糙就可以了,这也是很多种不易粘接的材料通用的粘合手段。另外,注意合理分配暴露面积和承受应力的面积,也是保证粘接强度的重要因素。
如何保护飞机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在我看来,自己心爱的模型,每一处细小的部位,都值得认真去处理、完善。在我的模型上从来看不到临时凑合的措施。如果需要处理,则一定是永久性的,需要一定的工艺设计,而非打补丁、贴膏药,让精致的东西变得丑陋。

网友:
欣赏triplane这种认真的态度,做静态模型的嘛!不过特富龙即使打毛也是无法粘合的,这种东西用极强的不粘性,你确认你的材料是特富龙?可以用打火机鉴别,火烧没有反应的是特富龙,会烧化的恐怕就是ABS,PVC,尼龙之类的。之前还发帖讯问粘合剂的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1604
原来特富龙材料的粘和需要用一种药水处理表面,然后才可以粘合。或者直接通过超声波来焊接。塑料王的称号可不是吹的呵呵~

网友B:
不过比较难以想象DLG直接在水泥地上降落会怎么样,垂尾是长出来的,先碰地,然后尾部被抬高,机翼变成负迎角,接着机头应该直接拍地…应该都磨的挺惨的吧!只看到过在草地上降落的,最多的还是手接。看来DLG手接是必学哈!开襟翼可以飞的很慢很慢,楼主要练习手接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比较难以想象DLG直接在水泥地上降落会怎么样,垂尾是长出来的,先碰地,然后尾部被抬高,机翼变成负迎角,接着机头应该直接拍地…应该都磨的挺惨的吧!只看到过在草地上降落的,最多的还是手接。看来DLG手接是必 ...

是地! 没手接好,降落垂尾就一路拖过来,磨的特别厉害! 这才加耐磨的东西,翼尖也一样,外层的环氧层和碳纤都磨没了...露出里面的泡沫了都!
机子我讲究的是平衡,最理想的是报废时,各个部件都差不多磨损程度。
(其实我的飞机,也差不多了,呵呵,有几次坠机,机翼都断了,都是后补的,机身也裂了,但万幸,修补好后,重量基本控制在300g以内,这个功劳要归于TOPSKY的尾翼,超轻! 机头才能做的轻,修补好还能继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