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轴尺寸不合适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02):
 自己做了一个小MONO, 450mm长,手边有一个以前电直用的B2040,可惜输出轴直径是2.3,而买的万向节是3..17.
请问各路老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转换一下。我搜了一下没有店家卖这种转换接头,我认识的人也没有玩车床的,,难道只能去买个3.17的电机

网友:
你硬轴是多少的!是4MM你就买错了!买3MM的吧!有电机2MM连3MM的锁头

楼主:
硬轴是一头3mm,一头4mm。

楼主:
说错了,万向节是一头3mm,一头4mm。

网友:
自己做个转换头啊,弄个铝合金车个,用手电钻就可以车出来.具体看黑人有个帖子.

网友:
如你有卡尺,用0.43左右的漆包线刮去漆皮绕在电机轴上,用电烙铁焊锡,注意多上松香焊油,电机轴就变成3.16了,这里给你启示,办法总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