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2.4GFF9套装问题

楼主(2010-08-02):
日冠2.4GFF9套装问题,用来飞全球J-10B多次失控,主要特征:1、距离80-100米;2、失控时有动力无舵。原因不明,会不会是电调干扰接收(电调与接收距离约5-6CM)。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也碰到同样问题。。。。

楼主:
有模友说是电调输出线干扰舵机(该机电调线和舵机线是在同一个线槽里的)

网友:
我也是用日冠.V1.V2都用過
安裝時注意盡量遠離電源線.天線拉出機身外.拉出時別黏死就好

网友:
一資深模友上星期飛120級噴油金花鼠,改用老九控加日冠2.4,空戰時全速俯衝拉不到升降,就變成這樣了!

楼主(2010-10-06):
补充帖,问题似乎找到了,经过两个月的摸索,发现问题似乎出奇的简单,只是将天线角度垂直摆放就可以了,现飞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出现失控现象。感谢模友们的支持。

网友A:
高手老李啊~来握个手

网友:
地板炸呢真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老李啊~来握个手
嘿嘿……客气了……高个子飞手

网友:
奇怪,我怎么没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