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2.4GFF9套装问题

楼主(2010-08-02):
日冠2.4GFF9套装问题,用来飞全球J-10B多次失控,主要特征:1、距离80-100米;2、失控时有动力无舵。原因不明,会不会是电调干扰接收(电调与接收距离约5-6CM)。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LZ可以把电调放远一点,看看是否会好一些。失控有动力无舵机,我想有可能是失控保护造成的,其失控保护是保持最后飞行姿态(锁相环接收机是这样的)

楼主:
我也想把电调放远一点,有模友说是电调输出线干扰舵机,该机的输出线和舵机线是在一个线槽里的。

楼主:
有模友说是电调输出线干扰舵机(该机电调线和舵机线是在同一个线槽里的)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慢,说我灌水,结果发了两次。

网友A:
你可以给接收机单独供电来进行测试,不过我估计电调干扰的概率较小,有可能是射频部分有问题,不行的话就联系厂家维修吧

楼主:
谢谢,我在琢磨琢磨,等有了结果再发帖

网友B:
日冠 就是垃圾。。。我的也是 100多米 就失控了!

网友C:
日冠 真***就是垃圾,我的用不到80米就间歇性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