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0-08-02):
我这里有个变压器,想做一个V数可调节的装置,不知道哪位高人能帮帮忙!

网友:
你的变压器现在就可调,装个转换开关键行了。

网友:
无级可调的话有难度  装个变位开关取 4个输出算了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出有24V的电吗??

网友A:
新手问题草脚来回答,如果要24V交流电可以在36-12两脚之间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题草脚来回答,如果要24V交流电可以在36-12两脚之间取得。

正解。

网友:
taobao上有5A的开关电源组件,输入直流可以到40V,输出可以改成2.5V~40V可调,再加个数字表头就能实现你的愿望,数字表头也就10元左右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PM个链接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