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扩大电流

楼主(2010-08-02):
刚刚完成 赶紧分享
原来两个场效应管 扩大到5个

网友:
LZ测试下,我也打算自己做块板,有懂的就帮我看下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这样简单的并联场效应管 电机抖动 不转啊  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维修电源 调在10V 5A

网友:
管子那么多,线那么细

网友:
功率大了程序也应该要改吧

网友:
lz你也太狠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电压不够啊  结电容也大了

网友:
扩大到3和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