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问一下3G 升级v2.1的firmware后反应奇怪,根本飞不起来

楼主(2010-08-02):
我的trex700几个月前装了3G, 之前用v1.0一直好好的, 不过几周前买了usb升级v2.1韧体后就反应异常,地面测试时就经常 ali elv没有补偿反应, 试飞时尾舵跟是时不时的锁不住, 整圈整圈的转,后来反复测试发现一般是刚开机半分钟内正常,之后就有奇怪症状了 所有设置均为升级后重新设置,并且保证没有错误. 查了国外论坛,发现有很多类似情况,不过貌似国内的没看到有这方面的问题, 想问下有没哪位DX到底是什么问题. 一直没机会试飞,所以才我的700升级后根本飞不起来, 这周刚参加里一个fun fly,只能飞450pro....

网友A:
楼主你3g传输线updata正确吗,更新后从新设置过吗?

网友:
刷回2.0试试,1.0是刷不回去了。。。

楼主:
刚在helifreak 上查到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原来 v2.1还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6月22号的,一个是6月28号后的,
V2.1 Update.exe的属性里能看到, 小版本号一个是2.0.0.7, 一个是2.0.0.8
我的是前面旧的, 有人换了新点的v2.1重新刷了就好了,回头周末我也试试.
不过因为试机已经报销了2副尾桨了....有感测试3G还是得在平地上,草地上万一有问题就是割草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3g传输线updata正确吗,更新后从新设置过吗?

所有均在刷韧体后重新设置过了, 并可以排除是机械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在helifreak 上查到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原来 v2.1还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6月22号的,一个是6月28号后的,
V2.1 Update.exe的属性里能看到, 小版本号一个是2.0.0.7, 一个是2.0.0.8
我的是前面旧的, 有人换了新点的v2.1 ...

是有2个版本的,这个就是搞笑之处,我也是,3G没使用,一共升级了3次。
听说前面一个版本舵机会抖舵,最后一个版本貌似解决了,你自己试试看。反正我已经被3G折腾死了,买回来就坏了,换回来还没用就连续升级3次,估计到我真的用的时候,要升级1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2个版本的,这个就是搞笑之处,我也是,3G没使用,一共升级了3次。
听说前面一个版本舵机会抖舵,最后一个版本貌似解决了,你自己试试看。反正我已经被3G折腾死了,买回来就坏了,换回来还没用就连续升级3次, ...

我的还没有换回来,不知道台湾离上海有多远,我想一定比火星还要远!

楼主:
忘了说了,上周末刷了最新的(2.0.0.8)v2.1试了下,貌似好了, 没有深度测试,有机会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