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选什么牌子好

楼主(2010-08-02):
大家好 要玩直升机 的
遥控器
要选什么牌子 价格在500 以下 请问能买什么牌子的谢谢

网友A:
500以下和2000以上的都是随便选,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B:
二楼怎么总说实话!

网友C:
二楼的
实际给LZ推荐TDF的天6C,不过一定要买2.4G的哦,低频的不推荐,2.4G的价格差不多是400左右吧,而且有两个接收机,售后也还不错

网友D:
天6C 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一控多机。

网友E:
玩直机还是不要买这么便宜的控了。。。。。。。安全第一。。。

网友F:
贵的控也不一定就安全,芜湖惨案肇事者用的就是上万块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