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头漏油?

楼主(2010-08-02):
新的亚拓55H
发动机
vision50飞机 装好后唯一火头没上螺丝胶 刚启动不超过20秒发动机散热片下面就漏油 地上有3滴 不算多请问这种情况是火头漏的吗?火头需要上胶吗?如果不是火头漏的那是哪里漏呢?请教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火头没上好,但是漏气也不会喷那么多油。还有是发动机连排气管的地方没连接好,富油了油漏出啦,小毛病,查一下

网友B:
火头不要上胶,上火头的时候,不要忘记上那个铜垫片,不用肯定漏,用了应该不会漏

楼主:
谢谢!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