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无刷电调

楼主(2010-08-02):
最小的无刷电调

网友:
上面的主控芯片应该是单片机,单片机真是强大,我爱死你了

网友:
焊的漂亮,难道是楼主手工?还是贴片机?

网友:
应该是机器的活,因为管子引脚上表面没什么锡。
手焊想做到这样不容易,通常也没必要。
只是不知道它带不带BEC...难道是1片电池的电调?

网友:
能用在什么鸡鸡上?
最好能用在无刷舵机上。

网友:
LZ别卖关子了,哪里有买的呀,来个连接看看

网友:
我好喜欢!不知匹配什么电机!

网友(2010-12-06):
真是开眼界了。

这块板上的MCU貌似就是C8051F330

网友:
楼主要是再不详细介绍下,我就要说——
好大一根火柴啊……

网友:
是哪家出产的?

 好东西啊! 多少钱一个? 我想买二个玩玩。

网友:
好像是1s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