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HP06s (kv15000) 巨烫找到原因啦,现在飞完一块电下来 电机冰凉,电调微温!

楼主(2010-08-02):
+-之前的改造在这里,以前一直以为是超重了造成了如下原因,看来还不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536&extra=page%3D1
我的电机温度很高 电调也很烫 飞一块电下来差不多有70度的样子了 大齿和铜齿也比较松了 空转不上大齿就温度很低

大家都什么情况
2010年8月4日临晨测试了用原厂脚架 结果温度一样的高 几乎没有什么好转。看来增重不是造成电机和电调温度过高的主要问题!也许改换铜齿了。希望隐形人的12T 14T铜齿很快发来,我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白天给改装脚架做了减肥,初见成效!上图

用了原装脚架测试  马达依然很烫很烫!
还得继续找问题啊,最好不是电调的问题!

重要新闻:
电调本来要换xp-12A的,看来也不用了,换12T铜齿,飞完一块电下来电机直接没温度,电调微温! 只是油门要多推一点而已 大约10%左右!

网友:
你配的齿轮是20T对吧?    20T应该配低转速的HP06S 10000kv ,     据我了解! 高转的应该配小T数的齿轮.  12T-14T试试. 因为扭力没有低转的大.

网友:
电机扭力不够,配件小的电机齿试试

网友:
应该是楼主的4#6太重了,你想想你的超重改装脚架,超重800MAH锂电,你的JJ加重了这么多,还使用原来正常的齿轮来搭配,电机和电调经常处于大负荷的情况下运行,产生高热是正常的!
不过你说的70度,不知道是摄氏还是华氏温度,如果70摄氏度,估计你的塑料机架也会被热得变形。

楼主:
感谢楼上仁兄提醒我觉得应该是摄氏温度 不过可能快接近70了。 要不然真的主架也会被融化的!那我要不换颗hp08s v2的玩算了 配个14T齿得了!

今天我给脚架和飞机减肥了 改天上图!

网友A:
这脚架看着就比原厂的重多了,还用800MA的池又比原来重一倍。小飞机多一克少一克很明显的。至少配HP08S 18T或是20T会好一点。最好上2S版的HP08S  14T齿轮配2S400MA的电池,电流变小,电调发热量降低,动力增强。现在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马达的散热情况会很差。尽量用一小号的齿轮可以减少电机和电调的发热量,不过动力会下降一点,但换来的是飞行时间和马达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脚架看着就比原厂的重多了,还用800MA的池又比原来重一倍。小飞机多一克少一克很明显的。至少配HP08S 18T或是20T会好一点。最好上2S版的HP08S  14T齿轮配2S400MA的电池,电流变小,电调发热量降低,动力增强。现在 ...

我昨晚用了原装脚架 原装电池测试 ,也就是说只有外转子是后来的配置的。结果依然很烫 ,情况没有好转,电池充饱 只飞了2分多种 就彻底没电了接收机红灯闪烁。
大齿盘和铜齿间隙也留足了,手转大齿盘 没有特别的阻力感!
我又把电机移开一点使大齿盘和铜齿分开后上电(原厂电)30%--50%油门测试了2分钟,结果令人惊讶,电机温温的,电调也是温温的! 说明有负载才会很烫! 但是原装东西都上去了怎么还会这么烫 亲爱朋友们 帮我想想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另附:我换电机时只是去掉了插头 把电机线和电调线(原厂红黑白的那条)焊在了一起,并用热所管分离包了一下!刚换时用的是原厂的脚架组,那是没有发烫现象,后来换了改装脚架 第一天测试时也没有发现很烫! 后来怎么就不对劲了电调先是固定不住(我用热熔胶把电调固定在接受上)可是高温把电调固定的热熔胶再次融化 ,我才发现这般高温!

楼主:
会不会是焊接的地方出了状况,导致电阻增加呢?我要不要把电调拆开膜套 直接把电机线焊在电调上试试呢?

还是晚上换原厂内传电机测试???

好朋友们帮忙啊。十万火急!

网友:
你觉得16T动力怎么样,如果动力强的话就换成14T,另外可以给电调电源端并一个容量470到1000UF的电容试试,耐压6V的就行。
原厂的电调驱动外转效果不太好,仅仅能用,可以考虑换成XP7A或是12A的电调,还可以兼容2S锂,但马达要区分1S和2S版。电调的启动力量要调到29。
HP06V2这颗马达我有用过,不过厂家说法是这颗是专供国外那些疯子们飞3D用的,突出了大桨的无负载转速,可以利用大桨的惯性来完成类似弹跳的动作,但需要马上收螺距来进行转速补偿的,因为这颗马达持续输出的扭力会比HP08S小很多。并且较HP08S来比牺牲了一些飞行时间。像4#6这种固定螺距的飞机,需要马达有持续的扭力输出,还是用HP08S比较合适,天气热或对动力要求一般又在乎飞行时间的可以18T,反之用20T。

还要注意检查各齿轮间隙,保证传动顺畅。

网友:
马达KV值太高了吧,换个KV值小点的试试。
每个马达都有一个正常工作转速的。KV值越高,扭力越小,空载时马达转速可以上去,达到正常工作转速,电流较小,电调,马达温度正常。
加上大桨负载后,因为电机扭力小,转速上不去,电机电流会剧烈增加,也就造成电机电调高温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有可能,拆开看看,万用表量一下,当然也可能电调出问题了
不行只能换齿试了

网友:
看来要换HP08了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

楼主:
还没 估计是电调不太合格 我买了xp12a 或已经到我上班的公司 可惜我又出差 估计过几天才能回去搞!

楼主:
重要新闻:
电调本来要换xp-12A的,看来也不用了,换12T铜齿,飞完一块电下来电机直接没温度,电调微温! 只是油门要多推一点而已 大约10%左右!

楼主:
看来还有潜力继续换大铜齿!

网友:
 哗哈! 给我说中了!终于可以做一会儿高手了。

网友:
用12T能飞多久啊?

楼主:
10分钟左右!没测 晚上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小机潜力还是很大的~

楼主:
新状况:

hp06s v2系统 换装14T铜齿 电机微烫 尚可接受!

新买的hp08s v2电机配合XP-12A电调用18T铜齿 烫得不得了 什么原因?

网友C:
不会吧? 外国佬, 配20T 飞3D还飞很久的哦.  还好,没买HP08, 不是说不热的吗?    外国佬好像不是用这个电调的.好像是用XP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 外国佬, 配20T 飞3D还飞很久的哦.  还好,没买HP08, 不是说不热的吗?    外国佬好像不是用这个电调的.好像是用XP07的.

估计外国佬用的是2s版 转速不是说了嘛 2s版的更好 !

今晚再次测试18T齿 看看到底为什么温度我感觉有问题!测试好了明天发表!

楼主:
西安这2天下雨 气温下来了 19度左右 换18T齿上去 又打磨了铜齿边上的微小毛刺,调大间隙 竟然没有那么烫了,又买了几个电机备着 烧坏了换,管它呢,本来就是消耗品!

楼主:
最近的系统是:hp08s v2/1s电机配18T铜齿 + xp-12a电调 + 寿牌800毫安/20c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