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级三叶发动机油管稍微长点的话,能导致垂直熄火吗?

楼主(2010-08-02):
21级三叶
发动机
油管稍微长点的话,能导致发动机垂直熄火吗?

网友A:
稍微长点?稍微是多少?
油管的长度和油箱的距离都有影响的。飞机在垂直爬升时,发动机在上油箱在下油受地心引力、爬升加速度产生的惯力的影响油压会减到最小甚至于为付的,所以每一厘米都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起调机要在油箱只剩1/4燃油并把机头竖起且上下晃动几下,就是---------------。

楼主:
那么油管长点好还是短点好?是不是尽量短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