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铣床立柱铣头,求助轴承选用!

楼主(2010-08-02):
买了坛子里模友的ZXMT20立柱铣头,看了下它的结构.它的结构是钻床铣床混合体.主轴和套筒有侧孔类似钻床,可以快速拆装钻接杆,主轴有铣床的后拉杆孔,可以用拉杆拉紧铣夹头.换下来的轴承有三个,从下部锥孔朝上,6007-Z深沟球,8107压力轴承,6006-2Z.本地轴承不敢用,那是几块钱的普通轴承,那位朋友对轴承懂得多?拜谢指导!图片附上!

网友A:
买名牌的吧

买名牌的吧。 轴承很多都是标准件了。很好找

楼主:
沙发自己坐!

主轴

主轴

楼主:
沙发没的坐了!

继续图片!主轴,它的止动圈有意思!

楼主:
继续图片!

主轴图片!看止动圈止动槽!

主轴上部6002Z轴承止动圈压紧螺帽

主轴上部6002Z轴承止动圈压紧螺帽

网友:
主轴怎么拆下来的?不容易拆吧?

楼主:
套筒

套筒好厚实!和7032的估计一样的!

楼主:
轴承

轴承图片!6007-Z深沟球轴承 1807压力轴承 6006-2Z深沟球轴承.打算淘宝网购.

6007-z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呀,要拆下主轴很难!我讲一下顺序!先要拆压簧盖,然后是暴力敲下连接套筒和压杆座的长的齿轮轴,连带压钉硬敲出来!把压杆连接齿轮轴的部位的固定顶丝螺栓拧下来,上车床钻孔,用拉力器把压杆座拉下来!主轴把上部的压紧螺帽用钩型扳手旋下来,注意止动圈要撬平!垫上木头,敲主轴上部,主轴从套筒和轴承脱出,再把轴承敲下来!压杆座不好拆,如果第一步在压杆座上钻眼,用拉力器拆下它,再拧下止动螺丝,再拆齿轮轴,那就没有那么费劲了!教训!

网友:
拆的方法有个关键步骤 你没有做 所以非常难拆
正确的做法是 沿拆卸的 相反方向 垫个木头 然后大力打一锤子 要干脆的一锤子啊 小敲不可。 因工件受力后的弹性形变就会产生微小间隙 俺经常这样 是按照钳工手册上面的做法学习的 非常省力
一些螺丝什么的 拆卸也是这样 先往里打一下 要根据情况掌握力度

网友:
国营老厂做的,比如哈尔滨也有,质量还是国标的也可以,几十元一个。

网友:
深沟轴承用国产NSK吧,平面球轴承用一般的可以,我单位好几台钻床都这样搞的,基本每天工作20小时的,能用1年左右,NSK还可以的,公差可以。楼主的主轴跟我单位的黄山25钻床差不多,前面也是6007-Z,主轴套筒上有侧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名牌的吧。 轴承很多都是标准件了。很好找

买名牌时候当心,别买到名牌的价,作坊的货。假的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名牌时候当心,别买到名牌的价,作坊的货。假的太多

昨天买磁力表座,老板说是成量总厂的,我一看是成都工具厂,呵呵,我在这个厂只干了一年,知道这个厂的东西,买了。成都工具厂在80年代是成量总厂的大集体厂,质量检测标准一直用的总厂的标准,所以他也打的是成量的标志。但有些小厂山寨的东西就不能说了,更不敢买。

楼主:
铣头箱体好重!把几乎所有多余零件拆完,还有30到40公斤.一个人抱上5楼,呵呵,够劲!轴承假的太多,实在难选!不过原装的是哈尔滨的!看看本地有否!

网友:
楼主,把滚珠轴承换成滚柱的,刚性好很多

网友D:
我最近买了个台钻32的750w主轴结构和你的钻铣差不多也有后拉杆孔莫氏3的主轴,但是孔是11的不能用尾孔M12*1.75的莫3铣刀夹

网友:
长刀兄弟,那个床头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买了个台钻32的750w主轴结构和你的钻铣差不多也有后拉杆孔莫氏3的主轴,但是孔是11的不能用尾孔M12*1.75的莫3铣刀夹

搞个大于等于12mm的长钻头,稍大点车床上,2头钻一下,本来有11的孔,很简单,慢点就行,我叫外加工钻过8mm的,25钻床的主轴,是实心的,先钻个6mm*40的引孔,然后加长钻一面钻通的,400mm左右化了1小时多点,孔的用途是清除套钻中的垃圾用的

网友:
俺主轴拆了换了HRB轴承,可能买到是假货,高速用十几分钟就轴承发热

网友E:
假货太多!居然有8元的6007!还有,有的标RS便宜,标RZ的贵.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F:
轴承精度不同 价格天壤之别 认清精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