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启动时打转,希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0-08-03):
出不调试完非耐的SPORT后,今天下午首飞,总体还凑合,噪音较大。。。

在试飞过程中遇到个问题,就是当接上电池,慢慢推油门,马达开始工作时飞机会突然原地旋转一下,本来是对尾位置的,旋转成对头,当转速提高时就又稳定了。。。。我的YTPRO也有过类似问题,但基本就是每次飞行第一次插电时会出现,后面就没有这个问题。而这次飞的SPORT从最低油门到马达开始旋转,屡次出现原地打转的问题,当转速提高以后就好了,能正常起飞。。。。。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何处,希望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把静止时的尾桨螺距调大些。

网友:
正常,起飞后没问题就完。

网友:
柔和启动

网友:
处理方法都被2楼和4楼说了

网友A:
把静止时的尾桨螺距调大些。

如何把静止时的尾桨螺距调大些?

网友:
正常现象,电机的启动太不柔和了,有缓启动的话基本不会怎么转。

网友:
超柔启动就不会有问题了,不过尾桨静止时的角度偏向也是个问题!~

网友:
用大点的尾桨

网友:
这不算是问题 由于电调没设缓启动 给油时 扭力过大 尾桨还没转起来起不到反扭力的作用
柔和启动就可以了 另外万一不小心碰到油门了 缓启动还可以保护你 不至于措手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把静止时的尾桨螺距调大些?

在不破坏中立点的情况小收些拉杆,当然,你必须行程够。

网友:
还有个方案。。。LZ的JJ脚架会不会没上胶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