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小鸡的齿轮怎么做!

楼主(2010-08-03):
好漂亮的东西,这个齿轮不会做。各位达人聊聊。

网友:
一般用盘式齿轮铣刀和卧式铣床加工,要按齿轮的齿形,模数等参数加工盘铣刀,很麻烦,玩是没意义搞的。

楼主:
无人能D?

网友:
万能分度头+銑还嫌太少!

网友:
很老的钟表手动铣齿机,

网友:
弄个皮带轮搞个电机改成电动的算了,还搞哪个齿轮弄个毛吗?

网友:
跟普通齿轮的加工难度一样嘛

网友:
用铣齿轮专用的刀好像就不用分度头了。

网友:
漂亮,没看懂。。。
这JJ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是伞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