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铸个铝件,有亲身经历的说下

楼主(2010-08-03):
我小时候溶化过铝,最近想铸个铝件,想问大家用石膏做模具是否可行?还有如果用砂型是什么沙呢?还有铸铝听说有爆炸的,是怎么炸的啊?什么情况下会爆炸!模具里炸的还是怎么的?最后怎样保证尽量少气泡!

网友:
帮顶,祝你成功,只有自已试过才知。 爆炸肯定不会

网友:
少气泡是不是要用负压呢?

网友:
石膏就像吸水的海绵,你一倒下去。。。

网友:
铝的回炸 很厉害 就是当热铝 遇到 水的时候 如果把铝水倒入一个没搽干净的 有水的 容器或模子了 很容易爆炸的

网友:
完成了吗

楼主:
有一次真的炸了,我是用石膏模具的可能是没有干,我把大约500克的铝水倒下去3秒后喷出来直接喷到3米高的天花板上,我事先有点担心浇铸的时候用电焊面罩挡着脸的,没有伤到人,但是头顶上被铝水汤到了,头发烫焦了。

网友:
我没敢自己做,找了个铸铝厂做的。

网友:
谢谢,铝不能碰到水。

网友:
没有下文了吗?

网友:
我正想做呢,

网友:
听说会炸,还是找厂家搞的好了。

网友:
  真会炸啊!以后玩这个看来还得戴上摩托车头盔,用石膏模肯定是要先把石膏加热到几百度的,因为石膏不透气,里面的气排不出,加热到高温,里面也和真空环境差不多了.

网友:
还是小心点弄。。。。。

网友A:
铝我没熔过,小时候刻木模化铅做刀把,有一次为了好玩把熔好的铅倒入水盆中,哧啦一声变成蜂窝状一堆豆腐渣。

网友:
 这么恐怖哦,还是尽量当心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我没熔过,小时候刻木模化铅做刀把,有一次为了好玩把熔好的铅倒入水盆中,哧啦一声变成蜂窝状一堆豆腐渣。

这个思路不错,可以做点蜂窝铝之类的超轻材料

网友:
一定要先高溫乾燥石膏模具.

网友:
助听器行业以前有过一种用石膏模制作造牙水成型工艺,石膏倒在金属模具中再放入有弹性的阳模。石膏固化后取出阳模,有趣的来了-金属模具放进微波炉加热至石膏干燥。金属模具不热不闪火花,普通家用微波炉也工作正常。

网友:
用石膏做铸铝磨具应该可以吧,要考虑排气和干燥,可以问下铸铝作坊的老板

网友:
直接放炉子里面烧红了 然后浇铸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不错,可以做点蜂窝铝之类的超轻材料

提供了一种新的制作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早就跟你说了不炸,只是冲出来,这是别人的经验,怎么不相信,还要去试呀,没有没有伤到人就已经很万幸了。

网友C:
石膏模具一定要加热到500度以上,游离水和结晶水都蒸发掉了才安全,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游离水和结晶水都蒸发掉了才安全,切记
石膏模具
加热到500度以上一样愤出来,石膏摸具根本就要不得,切记

网友:
任何滚烫的金属溶液遇到水都会爆炸。因为水在高温下直接分解成O2和H2气体,不爆炸才怪。

网友:
太吓人了,楼主注意安全啊

网友:
有谁在做啊,教教大家 啊

网友:
用沙型吧,沙子要石英砂,浇铸前一定要烘干。浇口、冒口与型腔要设计好哦,不然缩孔、麻点、蜂窝大大的有

网友:
楼主还是去金银手饰店看看别人是怎么用石膏摸把.

网友:
危险的试验,当心别伤着了

网友:
模子一定要干的啊。或是用泥巴也行,我也熔过铝,拍的照片还没传上来,呵呵。

网友D:
用普通建筑细沙,洗净并晾干,加入一定量的二硫化钼,再用一些桐油一起搅拌,等到砂子用手攥出成型,就可以注型了,加热浇铸体,用喷灯均匀加热到表面,见到表面冒烟炭化,然后,在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你就可以浇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建筑细沙,洗净并晾干,加入一定量的二硫化钼,再用一些桐油一起搅拌,等到砂子用手攥出成型,就可以注型了,加热浇铸体,用喷灯均匀加热到表面,见到表面冒烟炭化,然后,在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你就可以浇铸 ...
巧兄弟说得对

网友:
用腊做成模,再在上面涂水玻璃加耐火材料粉,干了再涂,一篇又一篇,阴干。放到水里热,到掉蜡。浇铸的时候放在火里烧,烧到600度,放心浇铸 吧,即使是钢水也不怕。

网友:
呵呵呵,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用普通的细河沙,加点陶土 就可以了,木头模,浇口冒口 流道要设计合理,这个一句半句说不明白,如果偶尔搞一下还是外加工好了,也不很贵,如果愿意交给我给你搞好了,

网友:
我搞过,跟楼上说的差不多,普通的河沙,还有粘土,比例是1:2还是2:1,忘了,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做模的时候全弄成细沫沫,喷(一定要喷上去,不然搞不均匀的)上水,混均匀,以用手使劲一捏不散开为准,流道放到边上,另外,做好模之后一定要在模的上表面扎上细孔,以便水汽蒸发。做模的时候一定要夯实,喷水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喷。我就是这么搞的,没有炸过,

网友:
加热要均匀,砂子要细密,做出来的东西才漂亮,例如:砂子120目以上。

网友:
太危险了啊。太吓人了

网友:
我用石膏铸铝玩过,确实是喷。(看石膏模的湿度)但也不像坛子里说的那么厉害。有一尺说一丈,太轻浮。石膏加热容易裂。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次真的炸了,我是用石膏模具的可能是没有干,我把大约500克的铝水倒下去3秒后喷出来直接喷到3米高的天花板上,我事先有点担心浇铸的时候用电焊面罩挡着脸的,没有伤到人,但是头顶上被铝水汤到了,头发烫焦了。

 看来真还有些危险啊...我小时候自己熔化铅字儿的时候,也出过类似事故,企图自己铸造气\枪\铅\弹(Kao,qiandan也屏蔽?),好在模具很小,虽然事先用毛巾包了头脸,眼睛前面还横了一把塑料尺子(当时可没有防护眼镜)但也还是在脑门儿上烫了几个水泡....想想也后怕,好在事先就估计到可能会有危险,对要害部位做了一些防护。

网友:
行不行,去一下首饰店,看看戒指是怎么用石膏模做的,就知道了,我用过石膏模打手饰

网友:
加热500度以上后,接着浇铸问题不大,如果温度不够就出现爆破现象,应注意安全。

网友:
批量大建议使用钢模,很多朋友不是有小铣床的么。正好用得上。

网友:
本人亲自实验过
用普通比较细的建筑沙做模
记得当时沙子还有比较多的水分都没发生蒸汽现象
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石膏模子还是不要单用石膏要加耐火材料
滑石粉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这个不是很懂,我看有一种石膏叫耐火石膏,专门有来高温铸造的,用法也和普通石膏差不多

网友:
用沙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