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知识多的请进!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发那个区好.(更新)

楼主(2010-08-03):
刚看完"尼古拉·特斯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0337
的记录片,片里面说道>玛格丽特•钱妮(特斯拉传记作家):“他脚穿软木底鞋,身穿晚礼服并系着白领结,头上戴着大礼帽,他把手放在带电的一端,让电传到身上,产生大量的电火花。他的全身就像被火包围了一样,人们对此印象十分深刻,都惊得目瞪口呆。

看到这里十分不明白,电传到他身上了吗?为什么他不感到触电?而且还能出电火花?!   我的物理知识少,请大家赐教!!!感激不尽!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发那个区好.请版主见谅.

我X,平时极少看CCTV,以前看过一些动物记录片;刚才看了第二部,这部直接是说他是神吧.....这片这么多访问外国人的?是不是这片本来是外国拍的,CCTV只是翻译?
-------------------------------------------------------------------------------------------------
根据"晴阳"的答 案,上网找了一下,看到有人问50560HZ的交流电是不是对人体无害的答 案:
  "这种「高频电流」可经由空气作远距离的「无线传电」达至另一个「接收器」处,并且对人体绝无不良影响。可能大家未曾听闻过现时5060赫兹(Hz)的「交流电」转化为「高频的电流」后,即使流经人体也不会导致出现电阻的情况,因而引致损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特斯拉更展示经由「特斯拉线圈」输出的「高频电流」流经自己的身体,而使一颗「无线灯泡」发亮。
  过去或酗j家曾观看过一些特技人如何表演触摸一些可见到的「高压电流」,让「电流」流经身体上所有的光管或灯泡使其发亮。事实上,他们就是复制了「特斯拉线圈」,而藉此产生了「高频电流」来表演的。

里面说到“可能大家未曾听闻过现时5060赫兹(Hz)的「交流电」转化为「高频的电流」后,即使流经人体也不会导致出现电阻的情况,因而引致损害。”这句话的意思是把5060HZ的交流电改变成更高频率后对人无害,这不是说5060HZ对人无害,而是转变以后无害。另外想要对人危害小,前提条件就是电流非常小,那样即使高压也没关系。

参考资料:电烧伤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外科 孙永华"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人身上没有电阻,自然也不怕自己做导线了:
CCTV那个节目说的"全身产生电火花"要么就那个科学家手摸着「特斯拉线圈」,用自己身体做"放电终端";要么就是CCTV有误,那个科学家手摸着「特斯拉线圈」一手拿着一个电灯泡,并点亮了这个电灯泡.
还有就是上文提到的"5060赫兹(Hz)的「交流电」"我有点怀疑是不是"50/60赫兹(Hz)的「交流电」"原文被人复制时去掉了- -.50/60刚好是世界上两个主流的频率(说是主流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频率,不过应该没有)
还有一个问就是「特斯拉线圈」输出的应该是高压吧?因为人体要传电不受到伤害,电流要非常少;但是上面的文中却说「高压电流」,而我看论坛那个造「特斯拉线圈」的人用的都是高压的(变压器输出高压,电容也是要求高压的) ,真的好晕...好像矛盾好多...如果又是说复制错误,那不可能这么多错误吧.

网友:
宇宙中充满了“电”!这是传递信息的通道。

网友:
软木底鞋绝缘用的,和用手触摸静电球,头发都立起来是一个原理,他这个可能电压更高

网友A:
软木底鞋是用来与大地绝缘的。

高频交流电有趋肤效应,就是从人体表面流过,不伤体内的器官。街边表演人体导电的一般都是把频率加到1MHz(或更高)表演的。。。

网友:
这根趋肤效应没有关系,只要有电流流过,皮肤一样会烧伤
鞋底绝缘摸带电体没形成回路,是不会触电的。但问题是产生了电火花,有电火花就是放电了,就代表有电流流过。没视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可能他的衣服是导电的,否则绝对会触电

网友:
这是他利用同等电位之间没有电位差也就没有电流的原理!

网友:
一般静电改生器的电压虽高,但储存的电量其实很少,电火花放电时间极短,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甚至没有任何感觉~
事实上冬天我们脱化纤衣服的时候,如果在漆黑的环境中我们常会看到皮肤和衣服间出现大量的电火花放电现象,但我们却一点电击的感觉也没有。

网友:
小小飞燕,落在220KV 高压输电线(裸线)上,P事没有,照样卿卿我我。....... 一个道理。

楼主:
根据LS说的,如果小飞燕身上也有电火花就好了!我就不用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LS说的,如果小飞燕身上也有电火花就好了!我就不用问这个问题!!

呵呵,搞高压输电的都知道,超高压输电线在漆黑的夜里是能看到发光的,史称“电晕放电”。不知是否就是你说的“电火花”?

电火花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短暂放电,如果只有一个物体(人体)而周围只有空气,“让电传到身上,产生大量的电火花”这个根本就是毫无常识的电影特技才会出现的情形。

楼主:
LS哥,不要针对我说话,我完全没有想过争论什么,我只是想问帖里的问题而已.

网友:
火花是带电体与周围不同电位的带电体之间的尖端放电之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木底鞋是用来与大地绝缘的。

高频交流电有趋肤效应,就是从人体表面流过,不伤体内的器官。街边表演人体导电的一般都是把频率加到1MHz(或更高)表演的。。。

高人,一般女孩子很少这么理性。佩服,一般男孩子都很少这么玩的~不愧是论坛明珠~~~可以俺已经结婚了,不然肯定是知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LS哥,不要针对我说话,我完全没有想过争论什么,我只是想问帖里的问题而已.

  费解了。只是发表下论点,希望帮你弄清问题,没别的意思啊。

楼主:
LS哥!对不起对不起!!!!
你有没有看我更新之后的帖?
会不会是那个科学家做「特斯拉线圈」的放电端,放周围的物体放电?由于集肤效应和「特斯拉线圈」输出的是高压,科学家相当于一条没有电阻的电线,所以不会被电到???

如果是电视或电影看到的话,我多半会想这只是电影特技,但这个一个科学家的传记记录的,所以才发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