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T插头按了个尾巴 方便拔插头

楼主(2010-08-03):
我给T插头按了个尾巴便于很方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滑溜溜的又小,确实不好拔。看看有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拿钳子用力夹一下公头上的压片,使其变平这样就不会那么紧了

网友:
有防滑的T插

网友:
我用热融胶 把插头和电线固定到一起 这样直接拉电线 也不怕拉脱焊锡点了

楼主:
看看还有什么新办法

看看还有什么新办法

网友:
真应该这么弄一个 不过应该先在中间挖个凹曹 这样就不会因为线的问题使 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好创意 不过感觉样子有点丑了。楼主不如搞个铜条拧上面。如果经常插拔的话还能抛光了

网友:
好,马尾巴的功能。

网友:
弱弱地问:这个........用在哪?

网友(2010-12-03):
这东东是灰机上用得吗,省了不少力气哈。
是不是套个活扣比较好,起飞之前能把绳子取下来,减轻几克重量。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其他插头,不值得为T插费力气